[TI] CSD19532KTT怎么实现可以输出100A电流的脉冲电源?

楼主(2019-07-02):
感谢各位浏览回复~
本人目前需要设计可以输出大电流(100A左右)的脉冲电源,查找了许多产品手册,觉得TI公司的N-MOSFET CSD19532KTT比较符合要求,数据手册里占空比1%时最大漏源极电流Idm可达400A。
但是本人是新手,不知道怎么设计这个电路?有没有类似的电路可供参考?
另外,脉冲控制MOSFET电流达到100A时,电路中的其他元件(如电阻)也通过同样大的电流,这样电阻功率很容易超过其额定功率,导致元件烧毁,不知道怎么解决?

拜谢各位提供指导!

网友A:
根据你的需求和构想,先设计出来,别人才能讨论

网友B:
脉冲宽度?占空比?电压?上升/下降边沿需求?

网友B:
这个管子的特点是QG值很小,但导通电阻有6毫欧,并没有多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脉冲宽度?占空比?电压?上升/下降边沿需求?

谢谢回复~
脉冲宽度20~100us,占空比1: 3~1: 20,电压90V,上升沿、下降沿时间尽可能短,

网友B:
这种贴装的元件散热功率有限,你的应用发热量达到100瓦级别,但散热能力是1瓦级别,所以不能用。
而且,你100V的管子,用在90V的开关电路,不够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