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问题

楼主(2019-07-02):
串口工具接收到的数据是D1 00 00 00 ...发送端程序是跑一次发送的是D1,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会数据不确定,有时会收到D1,有时会收到00 00 00一次接三个。我是HEX接收。

网友A:
贴出你的源代码,让大家瞅瞅

网友B:
如果是 485 串口,  A、B 需要分别接上拉、下拉几十K的电阻,可以避免两边都是监听时,接收到乱码

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 485 串口,  A、B 需要分别接上拉、下拉几十K的电阻,可以避免两边都是监听时,接收到乱码 ...

谢谢,我好像找到解决的方法了,不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跑程序前先打开一次自己写的串口测试程序(该程序不发送字节,只打开串口),然后就没有出现问题了。我的是232串口

网友C:
还是通讯协议的事吧

不清楚呀,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本来115200接收数据全是不对的(不是乱码)波特率改为56700后接收数据部分正常,比如接收20个字节前面16个对的,后面4个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