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系列的有没有8个以上输入的或门IC?

楼主(2019-07-02):
ic, AC

74系列的有没有8个以上输入的或门IC?

网友A:
以前有,现在估计没有厂家愿意生产了。
  如果速度要求不高,可以用一粒电阻、一粒8Pin 的 CM1213 六通道 ESD 阵列拼成一个 7 输入或门,10Pin 的 CM1213 八通道阵列可以拼成 9 输入或门。

网友A:
https://www.onsemi.cn/pub/Collateral/CM1213-D.PDF

网友B:
74HC4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