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水位监测方案-无须跟水亲密接触

楼主(2019-07-03):
.赛元触控技术的新高度,非接触水位检测,水箱外面贴一块小板子,四档水位任由你定
.两种水位检测产品组合,满足你多种应用需求
.你需要简单易用的,标准水位检测SCW8916B
.你想节省一颗主控MCU,92WL46X就是一颗带水位检测功能的MCU
Q.3266629747-免费申请样品

网友A:
非接触水位检测,什么原理,  超声波距离? 还有什么精度更高的方案吗

网友B:
SCW8916B 精度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接触水位检测,什么原理,  超声波距离? 还有什么精度更高的方案吗

检测的是电容变化,水位高低不同的时候电容大小也不同。
水箱材质必须是绝缘的,水质不能太粘稠,不能有很多泡泡

楼主:
跟干簧管和浮球想比的话,电容方式检测水位的时候传感器是不需要接触到水的,可以在水箱外面检测到水位的高低。能检测水位的大致位置,不能保证很高的精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检测的是电容变化,水位高低不同的时候电容大小也不同。
水箱材质必须是绝缘的,水质不能太粘稠,不能有 ...

电容检测,  受影响的因素太多了, 恐怕不那么好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检测,  受影响的因素太多了, 恐怕不那么好用吧

看应用产品的环境和调试。隔空检测目前很少同类产品,比较新的应用尝试。我们在咖啡机,香薰机,饮水机等上都有批量出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应用产品的环境和调试。隔空检测目前很少同类产品,比较新的应用尝试。我们在咖啡机,香薰机,饮水机等 ...

嗯, 感觉是个比较新颖的方案,
不知道测量精度达到了多少,   可以应用到比较重要的测量环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感觉是个比较新颖的方案,
不知道测量精度达到了多少,   可以应用到比较重要的测量环境吗? ...

看产品要求,目前检测效果性能是很稳定.加下联系方式呗,方便沟通QQ3266629747

网友A:
目前检测效果性能是很稳定. 是如何达到的, 通过软件处理的么

网友C:
那如果水温很高,箱体温度很高呢?

网友C:
可隔空2MM,也就是说,箱体壁厚不能超过2MM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检测效果性能是很稳定. 是如何达到的, 通过软件处理的么

通过硬件监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如果水温很高,箱体温度很高呢?

也不是所有产品都适用。水温高的产品目前有咖啡机在用。水箱厚度和水箱的材质 肯定是有影响的,需要测试

楼主(2019-08-14):
饮水机,香薰机,咖啡机,很多产品已有批量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