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侠,车载设备该如何保护这个三极管

楼主(2019-07-03):
V1是可靠电源
input从车载电源取电
三极管做个开关
车载电源是24V的,可能会存在浪涌之类的
求助各位大侠,该如何保护这个三极管

网友A:
30V耐压值太低了,至少要选择两倍的吧,电流也要选大的。

网友B:
不需要特别的保护,换个耐压高点的管子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特别的保护,换个耐压高点的管子就好。

V1电压很低,主要是三极管 B级的电压,这个耐压值要看哪个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特别的保护,换个耐压高点的管子就好。

V1电压很低,主要是三极管 B级的电压,这个耐压值要看哪个参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V1电压很低,主要是三极管 B级的电压,这个耐压值要看哪个参数?

BVceo
就这个参数,还有就是Icm  最大电流。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input是存在浪涌的24V电源,那么V1是多少伏呢?

网友C:
如果B极存在浪涌,你应该控制基极电流,看手册上最大允许电流是多少,多留些余量;另外,Ic极的电压、电流也要考虑一下,防止有问题

网友C:
另外楼主为什么不用MOS做?这样不是更低损耗吗

网友D:
楼主,您好,请问是什么设备,是否需要通信功能

网友E:
那换高压管

网友F:
LED电流有多大?R38阻值是不是小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input是存在浪涌的24V电源,那么V1是多少伏呢?

v1电压7.5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LED电流有多大?R38阻值是不是小了点?

V1电压7.5V,电流5mA左右

网友F:
R38阻值20k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