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问下这个电路图

楼主(2019-07-03):
最近看见这个图,实在不解,为什么最大输入60V,这样输出5V就可以直接给单片机供电了,这个2H1002起什么作用的呢?这个电路,5V最大是多少MA?

楼主:
2H1002是降压的作用吗?能降这么多吗?

网友A:
好像有这么个东西,叫恒流二极管,你就看作一个性能更好的电阻,后面5.1V一箝位,出来不就是5.1V了嘛。只要单片机工作电流不大于该恒流值,当然可以给单片机供电了,其实这个东西换成电阻也可以,只是用电阻到高压时候,功耗会比较高。

在此,负载不变,恒流二极管的功耗也不会比串联电阻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这么个东西,叫恒流二极管,你就看作一个性能更好的电阻,后面5.1V一箝位,出来不就是5.1V了嘛。只要 ...

再问下啊,他这个电路最大的电流是多少MA?

网友B:
@tyw :谢谢咯,t先生
tyw
@电子求学路 :http://www.crhj.com.cn/cn/about.php?id=1
tyw
@电子求学路 :一种型号对应一种恒流值(后缀表征恒流值),用别家的吧
tyw
@电子求学路 :这个产品早就退市了,问了华润销售也说不清.但这样标肯定不正确.别再穷追猛打了.早上长途费记你帐上了,哈哈,怕了求先生了
@tyw :好像不是哦,我搜了下,全都是A4,后缀好像只是封装不一样
tyw
@电子求学路 :一种型号对应一种恒流值(后缀表征恒流值),这个表这样写法有问题,应该把型号后缀也列上去.
@tyw :额,我意思是,怎么选择17MA电流,怎么选择40MA电流
@tyw :没明白,谢谢
tyw
@电子求学路 :不同使用电流下,有正负2mA的偏差.
@tyw :不是,我意思是问,这么多列,应该看哪一列?比如最小17MA,典型19MA,最大21MA,这一列以什么做依据的?

楼主:
手册写最大开启电压是8V,典型是4.5V,但图中已经60V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册写最大开启电压是8V,典型是4.5V,但图中已经60V了?

恒流二极管原理:恒流二极管在正向工作时存在一个恒流区,在此区域内IH不随VI而变化;其反向工作特性则与普通二极管的正向特性有相似之处。 要使恒流二极管恒流,所加正向电压必需在起始电压和正向击穿电压之间,小于起始电压时电流非常小,大于击穿电压后电流急剧增加。
此处8v是指器件开启电压≤8v,一般为4.5v.    60v指一个小于正向击穿电压的输入电压值.(击穿100v)

好的,似懂非懂了,不过感谢

网友C:
D3起到了稳压作用

网友B:
一种型号对应一种恒流值(后缀表征恒流值),这个表这样写法有问题,应该把型号后缀也列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