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GA和USB通信,推荐芯片

楼主(2019-07-03):
需要高速通信,至少达到usb2.0的高速模式。希望是并口类转usb,不要串口转的

CYusb3014这个我看有些人用,但是还得学习开发,有些麻烦

请教下有没有直接实现fpga转usb芯片?

网友A:
建议将需求描述准确些。
1.做HOST还是DEVICE?
2.FPGA实现USB CONTROLLER,外加USB3300 PHY?
3.FPGA外加单片机USB通信模块?CY68013A?
4.USB通信走什么协议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将需求描述准确些。
1.做HOST还是DEVICE?
2.FPGA实现USB CONTROLLER,外加USB3300 PHY?

谢谢回复。
fpga通过usb和电脑通信,不经过单片机,希望是usb转并口芯片,协议无要求,但速度要达到usb2.0高速或之上。

网友A:
似乎没见到这样接上就能用的USB芯片。
建议您可以考虑使用单片机做一个通信模块,单片机通过自定义8位或16位并行接口与FPGA通信,简单起见可以使用USB HID协议,USB 2.0 HS480速度模式下,可以达到8MB/S,甚至24MB/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没见到这样接上就能用的USB芯片。
建议您可以考虑使用单片机做一个通信模块,单片机通过自定义8位或16 ...

南京沁恒有,准备试试。

网友B:
FPGA转USB??fpga里边不做工作是不可能直接用的

工业类很经典的芯片CY7C68013A,用slave fifo 16bit模式,FPGA到USB最高可以96MB/s

USB到PC,最高可以50MB/s,平均可以37-43MB/s

如果用CYUSB301速度会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FPGA转USB??fpga里边不做工作是不可能直接用的

工业类很经典的芯片CY7C68013A,用slave fifo 16bit模式 ...

谢谢,CY7C68013A类似单片机吧,还要自己写程序,有点麻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CY7C68013A类似单片机吧,还要自己写程序,有点麻烦

。。。。好吧。。不过有官方的框架,slave fifo直接用官方例程,就没问题了,只需要考虑fpga怎么给信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不过有官方的框架,slave fifo直接用官方例程,就没问题了,只需要考虑fpga怎么给信号了 ...

好的,如果沁恒那个CH378失败了,我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如果沁恒那个CH378失败了,我试试

68013用官方的固件框架,开发还是挺快的,CPU就是一个8051,配置几个寄存器就ok了,

要是用3014的话,那就麻烦一些了,需要跑rtos,threadx。。一车寄存器。不过速度确实快。

网友C:
还可以USB2.0   FT2232   还可以USB 3.0   ft600/ft601        68013就很好啊! 直接用官方历程改改就行了。fpga的官方历程也有。

网友D:
要多高的速率?FTDI的FT240X,FT232H系列,FT60x系列,每个速率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可以USB2.0   FT2232   还可以USB 3.0   ft600/ft601        68013就很好啊! 直接用官方历程改改就行了 ...

谢谢,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多高的速率?FTDI的FT240X,FT232H系列,FT60x系列,每个速率都有。

谢谢,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