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求教,CCS90.1编译问题

楼主(2019-07-03):
在做工程时,要用到两个中断,一个定时器中断和一个UART中断
我用StarterWare的函数把定时器中断映射到中断4上,UART中断映射到中断5
但是,我的中断函数在.asm文件里 总是提示#10234-D错误 如下图所示,想问一下 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

中断向量汇编文件如下:
; Global symbols defined here and exported out of this file
   .global _intcVectorTable
   .global _c_int00
   .global _vector1
   .global _vector2
   .global _vector3
   .global _Timer0ISR
   .global _UartISR
   .global _vector6
   .global _vector7
   .global _vector8
   .global _vector9
   .global _vector10
   .global _vector11

; This is a macro that instantiates one entry in the interrupt service table.
VEC_ENTRY .macro addr
    STW   B0,*--B15
    MVKL  addr,B0
    MVKH  addr,B0
    B     B0
    LDW   *B15++,B0
    NOP   2
    NOP
    NOP
   .endm

; This is a dummy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used to initialize the IST.
_vec_dummy:
  B    B3
  NOP  5

; This is the actual interrupt service table (IST).
.sect ".vecs"
.align 1024

_intcVectorTable:
_vector0:   VEC_ENTRY _c_int00      ;RESET
_vector1:   VEC_ENTRY _vec_dummy    ;NMI
_vector2:   VEC_ENTRY _vec_dummy    ;RSVD
_vector3:   VEC_ENTRY _vec_dummy    ;RSVD
_vector4:   VEC_ENTRY _Timer0ISR    ;Interrupt4 ISR
_vector5:   VEC_ENTRY _UartISR      ;Interrupt5 ISR
_vector6:   VEC_ENTRY _vec_dummy    ;RSVD
_vector7:   VEC_ENTRY _vec_dummy    ;RSVD
_vector8:   VEC_ENTRY _vec_dummy    ;RSVD
_vector9:   VEC_ENTRY _vec_dummy    ;RSVD
_vector10:  VEC_ENTRY _vec_dummy
_vector11:  VEC_ENTRY _vec_dummy

main.c中包含的库有
#include <c6x.h>
#include "interrupt.h"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2831664-1-1.html
能不能帮到你不

大概找到问题了
用starterware,按照例程来就没啥问题
打开.map发现,中断函数的函数名前并没有被加上下划线,不知道是不是新版CCS的编译器和以前的不一样,直接用中断服务函数的函数名注册中断向量表 是不会报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概找到问题了
用starterware,按照例程来就没啥问题
打开.map发现,中断函数的函数名前并没有被加上下 ...

可能有点差异   发现很多最新的编译器    支持-和_都会有差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