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方波发生器(上)

楼主(2019-07-03):
LM358构成的方波发生器,原理图如下所示:

楼主:
调节C1和R2的值可以改变频率,从仿真的效果来看产生的方波还算不错。

楼主:
开始准备元器件,亲手搭建一个电路用示波器来看看波形。

楼主:
4.清单如下:
1.        LM358运放 1个
2.        100K电阻 2个(限流,分压使用)
3.        10K电阻  1个(改变值可以改变输出频率区间 比如换做1K 100R等)
4.        卧式可调电阻10K  1个(用于调节频率)
5.        104 (0.1uf)瓷片电容 1个(可以更改电容值来改变输出频率)
6.        小块万能板一个

楼主:
30分钟之后….....焊接好的板子如下,很丑很丑

楼主:
板子的反面

楼主:
引出了电源接口和输出端口

楼主:
激动时刻来了,连接示波器,有没有波就看此刻了,成败在此一举!!!大妈啊!快来我身边….

楼主:
不错啊!上天眷顾我,竟然有波形,哇!一看频率还这么高7.07K,虽然波形不是很完美!

楼主:
调节可调电阻来调一下频率,最低是2.28KHZ,这真是相当的高啊!

楼主:
看一下最高频率可以到62.97K,很遗憾,随着频率的升高,波形已经有点正弦波的感觉了!

网友A:
不错啊,就是频率低了,如何设置单脉冲呢?

网友B:
推荐采用 555 搭建这样的电路, 可以同时获得多种波形,  调试简单

网友C:
由集成运算放大器构成的方波和三角波发生器

网友D:
改变比较电压的值,就会改变比较器翻转的时间

网友E:
最好使用AD844

网友F:
由集成运放构成的方波发生器

网友G:
用迟滞比较器加上积分电路来产生方波

网友H:
用74LS19六反相器(施密特触发)构成的方波发生器电路作参考

网友I:
多谐振荡器变化画法是一对单管反向放大器通过电容偶合与正反馈而形成振荡。

网友J:
用LM324制作方波发生电路

网友K:
电路可以当作三角波振荡器和方波振荡器来使用

网友L:
采用简单的分立器件构成方波三角波发生电路

网友I:
用555定时器

网友C:
包括比较器和 RC 积分器两大部分

网友H:
可用的施密特触发器芯片还有很多

网友D:
改变输出方波的频率, V+与V_的差越小输出方波的频率越高

网友G:
用运放构建方波振荡电路

网友E:
用一个运放组成施密特电路,再用一个RC组成方波震荡器就行了

网友F:
包括迟滞比较电路和RC积分电路两大部分

网友L:
一个文氏电桥正弦波振荡器和一个比较器组成

网友K:
lm358方波电路

网友J:
用NE555做一个方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