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触编程方面的一位小白,有些问题请教,还请解心中疑惑,感激

楼主(2019-07-03):
因为刚开始是学材料和物理方向的课题,最近转到了做传感器(霍尔传感器),主要负责传感器信号的采集与处理,同学建议学C和STM32单片机,也正在学(感觉很难.hhh.....),可能还没入门的缘故,还是不知道自己的方向在哪里,感觉不会的东西太多,有些迷茫,有这方面的大神或者经历过这个阶段的大哥能赐教一下么,确实有些苦恼,该怎么找到方向突破呢

网友A:
这个只能慢慢来。
最好先买一个开发板,对照例程进行练习。
从设计的的角度讲,要先了解这个mcu能做什么,以及怎么做。才能实现你的设计。
从快速上手的角度讲,你找一个类似的例程,尝试着向自己的应用修改就可以。

网友B:
传感器要看是模拟量输出还是数字量输出,都不是很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感器要看是模拟量输出还是数字量输出,都不是很难的

是模拟量输出,嗯嗯,在学习,刚接触有点头大,有点不知从何看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模拟量输出,嗯嗯,在学习,刚接触有点头大,有点不知从何看起

模拟量的话可以先学习mcu的adc和串口部分。
通过adc采集了数据,通过串口发到电脑的串口助手

网友C:
慢慢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