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储能

楼主(2019-07-04):
1. 当BUCKBOOST电路工作在连续模式时,每个周期电流不归零,那在连续模式下我突然断开电路后,电流归零,电感中的能量是突然释放完还是仍然存在电感中呢?
2. 如果有3个相互耦合的绕组,比如说是L1,L2,L3, 然后将他们依次单独接到BUCKBOOST电路中,以连续模式工作,那么耦合电感是不是越来越接近饱和呢?

电气小白恳请各位解答!!

网友A:
电感能量不可能立刻归零,只会以di  dt规则变化,当驱动消失,没有新能量补充时候,电感会以该原则,直至将断电时刻的电流释放归零,考虑到电感其实带容性,最后,在幅度低于整流二极管+正向输出电压的幅度时候,会进入一定时间的衰减震荡,直至能量耗尽。

网友B:
断电后相当于LC振荡通过续流二极管对输出电容及输出负载进行释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