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复位电路设计

楼主(2019-07-04):
本篇**针对所有的STM32芯片,网上有不少**叙述了有关STM32复位电路的相关内容,也有很多推荐电路,例如ALIENTEK给出的复位电路,如下图所示。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Fpbmd3dWZlaXlhbmcxMjM0Ng==,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楼主:
不过还有一些推荐电路,不需加上拉电阻,或者电容也不加,那到底应该如何设计呢?还需看一下官方手册的推荐电路,如下图所示。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Fpbmd3dWZlaXlhbmcxMjM0Ng==,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楼主:
可看到,复位电路具有内部上拉电阻,外部只需接0.1uf电容即可,不需在外部电路上拉10K电阻,上拉后只会使上拉电阻变小,减小复位时间,或会导致复位不正常。内部上拉电阻阻值和其它参数如下表所示,供参考。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Fpbmd3dWZlaXlhbmcxMjM0Ng==,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