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特殊引脚连接电路

楼主(2019-07-04):
本文介绍STM32F407特殊引脚连接电路,见下图: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Fpbmd3dWZlaXlhbmcxMjM0Ng==,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楼主:
引脚:49、73

VCAP_1和VCAP_2,按照下列电路设计方法进行设计。这里应该着重看最后1句话,其表明使用2个0.1uF电容对地即可。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Fpbmd3dWZlaXlhbmcxMjM0Ng==,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楼主:
引脚:11、22、28、50、75、100

VDD和VDDA,22脚是模拟电源,这些引脚直接加0.1uF电容去耦即可。

楼主:
引脚:6

VBAT,该引脚连接电池,用以在主电源掉电后,维持芯片部分部件(例如RTC)继续工作,当不使用这些功能时,可按照下述方法进行电路连接。

楼主:
引脚:21

VREF+,此引脚有2种处理方法,第1种是独立供给参考电压,其参考电路图如下图所示,采用1uF和10nF 2个电容进行去耦。

另1种是使用VDDA作为参考电源,电路图如下图所示。

这2张图给出的其它信息是,VREF-在LQFP100没有引出直接与VSSA相连。所以此引脚是否连接VDDA都可以,因为如果软件不使能该引脚,则内部连接到VDDA。

楼主:
引脚:10、20、27、74、99

VSS和VSSA,其中20脚是模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