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的启动模式

楼主(2019-07-04):
本文介绍STM32F407的启动模式,也称为BOOT模式。STM32F407可以有3种方式进行启动,见下表,我们一般采用从FLASH进行程序启动的方式,所以,对于一般的电路图只需将BOOT0引脚下拉到地,即可满足设计要求,而不需考虑BOOT1引脚。

楼主:
不过,STM32内部还隐含着另外一种启动方式,如下列文字所述。其表述的思想是STM32在出厂时已内嵌bootloader程序,可以从USART1、USART3、CAN2和USB OTG FS进行启动。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Fpbmd3dWZlaXlhbmcxMjM0Ng==,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楼主:
这种启动模式,需将BOOT0设置为1,BOOT1设置为0。所以如果希望应用STM32的Bootloader功能,则需将BOOT1下拉到地,其引脚号为37,电路如下图所示。

楼主:
这样就剩下BOOT0的处理电路了,如下图所示,此时可将接插件从PCB引出,外接开关,当需要进行Bootloader方式下载时,只需接通开关,即可将BOOT0上拉的电源电压。当开关处于断开时,BOOT0下拉到地,从FLASH启动。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Fpbmd3dWZlaXlhbmcxMjM0Ng==,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网友A:
这样 通过光耦的方式,连接的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