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在keil中使用ST-Link不能成功下载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9-07-04):
在Keil中使用ST-Link对STM32F091RCT6单片机下载程序,第1次可下载成功,第2次就不可以成功下载,如下图所示,找不到单片机。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Fpbmd3dWZlaXlhbmcxMjM0Ng==,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楼主:
但是使用STVP进行程序下载是没有问题的,这就说明硬件线路板没有问题,问题出现在Keil中。

经反复测试,发现只需将connect连接方式更改为under Reset就可以正确解决,如下图所示。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Fpbmd3dWZlaXlhbmcxMjM0Ng==,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