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足轻重”开关柜发热原因及解决办法

楼主(2019-07-04):
高压开关柜是发电厂、变电站等的重要电气设备,这些开关柜主要维护部位就是触头部位,如触头松动、弹性老化、接触面不洁等;这些原因都会导致触头温度变化异常,之前是没有靠谱的手段来检测温度的变化都会采用比较常用的“计划维修”手段,?因此极易导致设备烧毁或突然停电等事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效益。近几年电力生产中广泛运用各种先进的温度测试设备,如无线式测温,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开关柜触头的温度得到了有效监视,触头发热事故大大减少。
  封闭式高压柜在运行中不能打开,因此无法测量运行中柜内触头的实际温度。封闭式开关柜内触头发热事故在近几年有增长的趋势,已经成为严重影响安全生产的难题。

  封闭式高压开关柜的设备分布在4个相互独立的隔室内,分别是断路器室、母线室、电缆室、控制室。按有关的规程要求,除实现电气连接、控制、通风而必须在隔板上开孔外,所有隔室呈封闭状态。由于发热点在密封柜内,运行中的柜门禁止打开,值班人员无法通过正常的手段检测到开关内部特别是触头的温度,所以一旦触头发热严重必然造成事故发生,影响系统安全运行。
  高压开关柜的发热原因都有什么呢?来和小编一起看下吧。?
  1、触头接触面氧化、脏污? ???
   高压开关柜的动静触头是最容易发热的部位,由于该部位接触不良、脏污等原因,接触电阻较大,在大电流情况下该处的热功率很大,其结果是接头发热严重,加剧接触面氧化,使得接触电阻进一步增大,形成恶性循环,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则会造成严重的故障,破坏系统稳定运行。?
   2、设备的安装、连接工艺不当? ???
   设备的安装工艺不当主要是施工质量问题,封闭式高压柜内小车式开关插嘴的位置与固定的插头位置如有偏差,开关推入后插头部分就可能接触不实,造成接触不良,引起触头发热。
  ?3、负荷的影响? ?????
  ?厂用电进线负荷大,负荷的变化会影响设备的温度,正常的负荷变化引起的温度升高不会超过规定值。如果负荷增加的较多时,或者受到短路电流冲击后,设备的薄弱环节就会发热,如触头部位。发热后触头材料的机械强度、物理性能  下降,导致触头的弹性老化、接触不良。造成触头发热。
  ?4、设备的质量存在问题,触头容量不足,导致发热? ??????
   当设备的制作,装配存在问题,触头容量不足或接触不良时,该处局部温度升高,严重时烧断该处触头,引起停电事故。
  ?5、电力谐波存在? ????
   系统中变频器的大量使用,使系统谐波增加,由于导体的集肤效应与铁耗增加而引起发热,特别是触头更为严重。
  ?6、环境温度较高,防护等级因素造成的散热不畅? ?????
  ?为防止人体接近高压开关柜的高压带电部分和触及运动部分,以及克服敞开式开关柜容易进入异物引起设备短路的缺点。以我省为例:夏季室外温度一般在34℃~38℃之间,?一些地方时有超过40℃的气温出现,加上设备本身散发的热量,室内无通风设施,室内环境温度过高,造成开关柜内热量无法散去。使触头发热越来越严重。
    造成高压开关柜发热的原因还是非常多的,之前的传统测温检测的方式有很多的弊端,使用周期长、效率低下、不方便管理等的缺点,首段提到了无线测温系统,泰恩科技自主研发智能无线测温是采用了温度传感器来收集数据,温度传感器是直接固定安装在易发热的电气设备上,采用无线传输的方式将采集到的数据上传到后台,以及最后通过云端大数据到达总调度中心和手机端的小程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