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忙看看这个电路怎么回事

楼主:
运放5V 供电,做电流采样,参考电压0.375V,R5为680R,输出跟参考电压什么关系,差分怎么算的

网友A(2019-07-04):
如果REF处是电压源,那么R5与电路中其它部分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REF处是电压源,那么R5与电路中其它部分无关。

感谢感谢

网友B:
楼主 算出来的输出公式是  2V1+0.75-4V2   吗?

楼主(点评):
我也不知道,应该不是的,,结果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