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各位大牛,请问导热硅胶的绝缘性能是不是比空气要好?

楼主(2019-07-04):
我觉得导热硅胶的绝缘性能比空气好,你们怎么看?

这是肯定的,热硅胶的绝缘电阻至少百兆

网友A:
肯定。
用导热性和绝缘性良好的金属氧化物与有机硅氧烷复合而成。
因此具有极佳的导热性,良好的电绝缘性。
空气虽然绝缘性能也不错,但是最大的问题是短间隙不耐拉弧,可以电离击穿。

感谢解答 谢谢

网友B:
要看情况的,非击穿情况下是干燥空气绝缘最好,但是缺点是空气比较容易击穿.

与环境也有关系,比如空气干燥或湿润

网友C:
空气绝缘电阻是很高的,介电常数也是最低,但高压容易电晕放电甚至电弧放电。

网友D:
好不好,自己测量一下不就OK了。
目前已知的最好的绝缘材料是PTFE,但是依旧不如空气。
导热硅胶肯定远远不如PTFE,要不然,很多场合就直接用了。

网友E:
楼主可能是把抗电强度(耐压)和绝缘性能两个概念混淆了。

大神果然见多识广啊
@tianxj01 :绝缘性能则包括耐压、耐爬电、绝缘电阻,楼主可能还没有把这些参数分清楚。所以,必须先为楼主把这些参数弄清楚,再分门别类谈。
楼主问的是绝缘性能,而不是问绝缘电阻,而绝缘性能则包括耐压、耐爬电、绝缘电阻,所以,总体来说,好多东西的绝缘性能都是远超过空气的。 如果只是问绝缘电阻,则除了空气好像还找不到更牛的。

网友F:
同意张大师的观点,不要将两个概念弄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