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教电路原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7-04):
你的TL074电源电压是多少?不会是3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TL074电源电压是多少?不会是3V吧?

+-12V

网友B:
差分放大器。放电倍数约等于R231/R246 = 30 / 10 = 3.

网友A:
那么,R232和R234对REF_3V构成分压电路,为运放提供一个2.5V的偏置电压。
但电路设计者可能忘记了运放反相输入电阻为R246,相当低。

网友A:
电路设计者可能是想设计一个带偏置的差分放大电路,故R231等于R295,R246等于R247。但忘记了R232和R234构成的分压电路也有内阻,结果是差分电路不对称。

网友C:
运放8脚加一个限流电阻,是不是会好一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