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元器件请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7-04):
这也可算是标准的运放封装, 采用的运放型号非常的多

网友B:
1脚是输出。
5脚运放常见管脚配置,一种是1+/3-/4输出,一种是3+/4-/1输出。
你的是后一种。

网友B:
很多运放同时有两种管脚配置可以选。

网友C:
这种sot23-5封装挺多的,可以参考TI的这个运放TLV9061,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