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
[开关电源] 小功率变频器绕线电阻的阻值和功率应该怎么选取?

楼主(2019-07-04):
这个电阻并联在继电器常开两端,一起接到整流桥前的火线上,整流后会接一个到三个680uf的大电容,单片机工作后会闭合继电器,电阻失去作用,这个绕线电阻的阻值和功率应该怎么选取,有劳各位大虾帮个忙,感谢!

网友A:
这个电阻,在输入10A以下时候,最好采用NTC而不是线绕电阻,NTC可以有效减少加电冲击,同时在很短时间内,其阻值会变的很小,而且继电器投入后,则永远短接。你根据正常工作电流的1/2选择NTC,可以安全的长期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在输入10A以下时候,最好采用NTC而不是线绕电阻,NTC可以有效减少加电冲击,同时在很短时间内, ...

用NTC电阻,当环境温度比较高的时候,电阻阻值本来就小,这样不是加电冲击会比较大吗?还有NTC电阻阻值一般都比较小,5R,8R,12R这样,为什么会比绕线电阻好?

网友B:
N丅C在受冲击时阻值会变大的。

楼主(2019-09-27):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在输入10A以下时候,最好采用NTC而不是线绕电阻,NTC可以有效减少加电冲击,同时在很短时间内, ...

你好,能帮我再详细的解答下吗,例如2.2KW,正常工作电流是10A,就选5A的NTC?与整流后的滤波电容多少没关系的吗?还有电流选好后阻值要怎么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能帮我再详细的解答下吗,例如2.2KW,正常工作电流是10A,就选5A的NTC?与整流后的滤波电容多少没 ...

正常情况,NTC当然不能降额使用,10A,则至少采用10A的NTC,但是当采用并联继电器进行功耗控制时候(这也是大功率AC输入设备常用方法)则,就可以用比如6A规格的NTC,用在10A输入电流的环境,因为NTC本身耐受冲击能力还是很强的,但是,降额的话,满负载却足以烧毁器件,所以,在插入AC插头---机器实际输出功率前,单片机控制NTC并联的继电器,短路NTC,则NTC只承受上电对电解电容充电的冲击,而不承受实际工作功耗,所以降额使用是安全的,事实上,如果不需要降额,则满载10A,就用合格的10A的NTC就行了,连继电器都省了,理论上性价比还比用继电器的高,毕竟10A的NTC像时恒的货,也不到1元,当然缺点是稍微增加了局部的温升和功耗。
NTC在选择了电流后,一般建议电阻选大的,这样加电冲击可以限制的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NTC当然不能降额使用,10A,则至少采用10A的NTC,但是当采用并联继电器进行功耗控制时候(这也 ...

电流大的NTC的阻值都比较小,整流后3个680uf并联的滤波电容情况下,选5欧姆的NTC可以吗?电路原理图如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流大的NTC的阻值都比较小,整流后3个680uf并联的滤波电容情况下,选5欧姆的NTC可以吗?电路原理图如下 ...

理论上,NTC接整流后面的电容大小是有限制的,比如石冢的NTC,都有Maximum permissiible capacitance这个参数,国产的好像没给出,经过询问,说是实际参数比石冢的会稍小。
像石冢的2D2-15  15的直径,8A的额定电流,常温电阻2.0Ω  其后面电容的参数是100V 6910  220V 1420
这个在12A 也就是 2.5KW的整流输入电容,已经非常大了,不知道你们10A的工作电流,也就是2200W 为何电容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