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WD下载

楼主(2019-07-04):
焊好板子之后,上电用SWD4根线下载程序,新的芯片,显示no target connected.复位和BOOT拉高都试过了。还是显示no target connected ,求助,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求助,各位大佬,卡在这里了,要毕不了业了

网友A:
换电脑 USB 或者换开发板

网友A:
要不然 更换一下 下载器 都试验一下!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因为STM32F407的VCAP1短路,直接接地了,重新换了个2.2uf电容,现在下载进去了。警惕小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