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DRV8301 驱动问题

楼主(2019-07-04):
1. 用的标准开发板

2. 每次上电,芯片的pin 6输出一个短时间的低电平;
3. 在没有使用 SPI配置芯片的情况下,直接使能芯片的EN_Gate(拉高),再输出6路PWM,芯片没有输出,MOS那边没有波形;

4. SPI 默认情况下不配置芯片,会不会影响芯片使用?

求助大侠,这复杂的DRV8301 .
谢谢!

网友A:
可能是逻辑电慢于功率电, 在电源不稳定的阶段, 要可靠地禁止

网友B(2020-01-14):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B:
我和你遇到一样的问题 有相关大侠可以帮忙解决一下吗?

网友B:
734700221 个人qq 跪求

楼主:
还是SPI配置一下,GATE_ENABLE还是加电阻下拉为好

网友C:
没玩过这个芯片,是不是因为驱动能力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玩过这个芯片,是不是因为驱动能力不够

与驱动能力没关系哦,驱动能力不弱,最大1.7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