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V2下载不了GD32E103系列????

楼主:
stlinkV2下载不了GD32E103系列????

网友A(2019-07-05):
不会   我试过可以。  记得用ST官网的软件更新下V2固件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   我试过可以。  记得用ST官网的软件更新下V2固件哦

F103应该可以,E103不可以

网友B:
可以用dap-link,不小心刷坏了官方板子上的gd-link,就接了dap-link调试了

网友C:
建议Jlink-V9,及GD-linK,也可以找我采购芯片送你一个自研烧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