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内部的PE连接问题

楼主(2019-07-04):
请教一下大神,板子内部各个螺丝孔(即PE)要不要连在一起,还是锁螺丝通过散热器连在一起,哪种效果好呢,我们现在的产品老是干扰到别人,传导和辐射都是通过 的,但是我们的产品因为使用场合的限制,所以不能接到大地去

网友A:
传导和辐射都是通过的为什么还会干扰到别人?

网友B:
板子内部各个螺丝孔,  是怎么连接的, 不是要连接到外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导和辐射都是通过的为什么还会干扰到别人?

我也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老是出现我们的产品干扰别人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内部各个螺丝孔,  是怎么连接的, 不是要连接到外壳吗?

是的,各个螺丝孔通过螺钉锁在同一块散热器的,板子内部螺丝孔连在一起的话,会不会形成环流呢?上周刚飞去山东处理这些问题

网友B:
各个螺丝孔通过螺钉锁在同一块散热器的,板子内部螺丝孔连在一起的话,会不会形成环流呢?
会, 所以可以只有一个螺丝孔与外壳和地相连

网友C:
最好连接地,实现多点接地,我们最近也在做EMC这块,外壳内部都是导电漆,然后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连接地,实现多点接地,我们最近也在做EMC这块,外壳内部都是导电漆,然后接地 ...

我问一下,板子上的各个螺丝孔有没有连在一起,还是通过散热器连在一起,搞不定啊,今晚又得飞去客户那里了

@wuyouyao123 :不知道你的具体结构,我们是塑料外壳,螺丝孔都接地了
@lihui567 :板子内部的各个螺丝孔连在一起么?
我们的螺丝孔直接接地了

网友:
全部接地就好了啊,要是怕不能可靠接地,用点导电泡棉或者导电胶布粘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