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大神分析一下这个推挽电路,最好具体点,谢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7-05):
准互补推挽输出电路。
T1T2看成一个NPN三极管,电流放大倍数为T1电流放大倍数和T2电流放大倍数乘积,基极-发射极压降为两个PN结压降。T3T4看成一个PNP三极管,电流放大倍数为T3电流放大倍数和T4电流放大倍数乘积,基极-发射极压降为一个PN结压降。

网友A:
此电路,R49和R52不如换成三支普通二极管串联。C49C51可以省掉。

网友A:
T1T2和T3T4发射极均未串联电阻,该电路温度稳定性比较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1T2和T3T4发射极均未串联电阻,该电路温度稳定性比较差。

分析面面俱到,666。
关键是,这线路实在太老了,想用B-C复合管做,优点的输出电压效率比较高,可这个线路却是非对称结果,输出是2个3DD153,老上海的管子,现实线路,输出采用互补对管,接成T3-T4复合管,换2个4148,再加上合适的射极电阻,电阻就一个加在2个发射极之间,可以让T1+T3永远工作在甲类状态,这样时刻,大功率的稳定性还好,温度稳定性也出色。而且线路比一般的E-B级联复合管电压输出效率高,

网友C:
一般书都有详细分析,怀旧电路,现在ic都比它强很多,且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R49和R52不如换成三支普通二极管串联。C49C51可以省掉。

像这样的,要好得多了

网友A(点评):
这样当然要好得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分析面面俱到,666。
关键是,这线路实在太老了,想用B-C复合管做,优点的输出电压效率比较高,可这个线 ...

确实是老电路、老器件。3DD管子,现在恐怕很难买到了。
这样的电路,作为学习,可以参考,实际应用,LM1875、LM3886之类功率运放,省事,价格也不算贵,性能好多了。D类放大器价格也不太贵,效率高,非常省电,而且容易与CPU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互补推挽输出电路。
T1T2看成一个NPN三极管,电流放大倍数为T1电流放大倍数和T2电流放大倍数乘积,基极- ...

非常感谢  那我还想问一下输出的电压和什么有关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这样的,要好得多了

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那我还想问一下输出的电压和什么有关系呢

“输出的电压和什么有关系呢”
T1T2复合管和T3T4复合管都是射极输出,故该电路输出电压近似等于输入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这样的,要好得多了

我问一些 这个射级跟随的电阻 阻值怎么确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