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难,超难,超难,超难,超难振荡电路求解

楼主(2019-07-04):
如下图所示振荡电路,当温度从-20度升温到70度的过程中,C3上的直流电压VC随温度的变化曲线程下凹状态,我有如下问题请教资深大神
1,为什么曲线下凹,是什么参数使之下凹?
2,要如何做温度补偿使下凹曲线变平整?
图中的电感是带罐形铁氧体磁芯的,直径为11mm,高7mm,电感量为110uH,直流电阻为0.8欧,漆包线是多股(0.08mm*6),绕了46T+14T,接地端是14T,接Q2A的那边是46T;

Q2是6脚封装的复合管,Q2A是给Q2B做温度补偿的。
补充一下,此电路中的C5使用的是NPO电容,这是电感式接近开关的的电路;当有铁质物体靠近电感线圈时,VC的电压值会升高,当高过阀值时产品就会输出一个信号,PROT下级就是一个比较器,所以VC的曲线越平坦则接近开关的感应距离的越精准。
你这电路还少点什么吧

网友A:
可能的原因:
一、温度变化引起电感罐形铁氧体磁芯特性变化,使振荡幅度变化,从而导致Q2B集电极电流平均值变化。
二、温度变化引起电容C5特性变化,使振荡幅度变化,从而导致Q2B集电极电流平均值变化。
三、温度变化引起Q2B特性变化,从而Q2B集电极电流平均值变化。
四、温度变化引起Q2A特性变化(正向压降减小)。

网友A:
“要如何做温度补偿使下凹曲线变平整?”
有这个必要吗?Q2B集电极电流平均值变化,是振荡幅度变化导致的,为什么要“补偿”集电极电流?

网友B:
果然是超难。
你要这个曲线变平整,有什么限制么?可不可以使用恒温装置?

网友C:
看了题目就知道难度。

网友D:
曲线下凹,理论上就是C极工作点向下偏移,而导致向下偏移的,这里典型的有震荡幅度变大会造成,当然还包括其他因素,比如电容损耗-温度关系  电感损耗温度关系  晶体管温度特性,都会造成。
稳定Vc目标需求很疑惑,是想做什么呢?
如果只是为了稳定VC,则可以通过检测VC,通过比较反馈,调整震荡深度,来实现。

网友E:
个人觉得没什么补的必要,如果能补的话人家就不用搞晶振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如何做温度补偿使下凹曲线变平整?”
有这个必要吗?Q2B集电极电流平均值变化,是振荡幅度变化导致的, ...

这是电感式接近开关的电路,就是因为这个曲线的存在,会使用产品的感应距离因为温度的变化而超出标准之外,那生产时的不良率就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然是超难。
你要这个曲线变平整,有什么限制么?可不可以使用恒温装置? ...

此产品的工作范围就是-20到+7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觉得没什么补的必要,如果能补的话人家就不用搞晶振电路了.

此处必须用电感式振荡电路,这是电感式接近开关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试验电源5V的温度特性。

做实验时产品放在高低温度试验箱中,电源在试验箱外,电源处于室温度状态;

网友C:
按照一般介绍,Q2A是做稳压和度补偿,但是R2电阻值合适吗?

网友G:
这不是个通用问题,必须专业产品技术来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电感式接近开关的电路,就是因为这个曲线的存在,会使用产品的感应距离因为温度的变化而超出标准之外 ...

首帖所说“曲线下凹”,曲线反映的是Q2B集电极平均电流。Q2B集电极平均电流,我在3楼已经说过“Q2B集电极电流平均值变化,是振荡幅度变化导致的”。振荡幅度越大(振荡“强”),集电极电流平均值越小。
曲线中间下凹,说明20摄氏度左右振荡“强”,温度比较高和温度比较低情况下,振荡都“弱”。振荡“弱”,可能的原因我在2楼已经列举四条(当然,可能还有其它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电感式接近开关的电路,就是因为这个曲线的存在,会使用产品的感应距离因为温度的变化而超出标准之外 ...

楼主的电路,是自激式振荡电路(哈特莱电路)。接近导电物质后,谐振回路Q值降低,振荡幅度减小甚至停振。注意:振荡减弱意味着比首帖曲线更高的位置,即集电极电压比室温时更高。所以,高温或者低温时能够使楼主的接近开关动作的距离,比室温时更大(室温时接近开关动作的距离最大)。

网友H:
为什么 中间下凹了?

感觉应该是一条直线 这样的特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电路,是自激式振荡电路(哈特莱电路)。接近导电物质后,谐振回路Q值降低,振荡幅度减小甚至停振。 ...

我感到奇怪的是,图中的三极管,谐振电容,电感,这些元件的电气参数与温度的关系曲线,虽说都是非线性的,但却不是下凹,也不是上凸,到底这个下凹是如何造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感到奇怪的是,图中的三极管,谐振电容,电感,这些元件的电气参数与温度的关系曲线,虽说都是非线性的 ...

“到底这个下凹是如何造成的”
我在3楼回答过一次,tianxj01在6楼回答过一次,我在15楼又重复过一次。

楼主:
还有大侠指导的吗

楼主:
不能沉了,顶

网友I:
先弄清楚温度变化的原因,可对元件单独加热制冷验证,然后采取对应措施。例如低温段电感影响大,主要由电感引起,可以改变电感磁芯、绕组结构、改变谐振电容的温度系数来补偿。高温段主要由管子引起,就增加管子的温度补偿。

单独对其中一个元件进行温度实验!
从实验验证的角度来看,这里提出的方法最为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先弄清楚温度变化的原因,可对元件单独加热制冷验证,然后采取对应措施。例如低温段电感影响大,主要由电感 ...

温漂就是电感与三极管两者引起的,问题是如何进行补偿,这是我目前要解决的

网友J:
还有一种方法,可以尝试一下,按附件电路修改一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J:
还有一种方法,可以尝试一下,按附件电路修改一下。

之前的电路,的直流偏置点,和电感特性相关了;
目前的电路用两个三极管同封装,同温升修正了PN结在温度特性下的误差;
两个同罐装的电感,只是保证了在交流时刻的特性一直,但是改变了直流特性一直;

基于此有了如上电路修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