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和MAX31865 SPI通信读取到的数据一直为0

楼主(2019-07-05):
如题,遇到这种情况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麻烦各位前辈帮忙解答。附上我抓到的波形还有程序。
uint8_t MAX31865_SB_Read(uint8_t addr)//SPI Single-Byte Read
{
  uint8_t read = 0;
  uint8_t i = 0;
  NCS_L;
  SPI_Delay(0x1F);
  for( i = 0; i < 8; i++)
  {
    SCLK_H;
    if (addr & 0x80)
    {
        SDI_H;
    }
    else
    {
        SDI_L;
    }
    SPI_Delay(0x1F);
    SCLK_L;
    addr <<= 1;
    SPI_Delay(0x1F);
  }

  SPI_Delay(0x1F);
  for (i = 0; i < 8; i++)
  {
    SCLK_H;
    read = read<<1;
    SPI_Delay(0x1F);
    if(SDO)
    {
      read++;
    }
    SCLK_L;
    SPI_Delay(0x1F);
  }
  NCS_H;
  return read;
}

网友A(2019-08-16):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楼主(2020-01-16):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解决了。没什么时间上论坛看。程序没有问题。

网友B:
时序不对吧

网友B:
怎么不用硬件收发器的。

网友C:
输入信号链路看下  直接量脚电压

网友C:
max31865开发资料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M4Mjg1MnwwZjAwY2ViODczMzMyNzlmNzc1NTlhOWFmYjlhMDBhNXwxNzUyMzk5MjUw&request=yes&_f=.pdf

网友D(2020-04-10):
遇到同样的问题,您是怎么解决的呢后来

网友D:
同样SPI通讯的问题,您是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样SPI通讯的问题,您是怎么解决的呢

找到板卡的卖家,让他帮忙测试发现是板子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用硬件收发器的。

一开始卖家给的是模拟的程序,我就直接用模拟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