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GUI] 关于 N9H30K Keil 环境里的 MicroLIB

楼主(2019-07-05):
您好,我现在在用 N9H30K 的BSP包编程,用Keil ,我的工程需要用到 MicroLIB ,在Keil 的 Options for Target 里钩选USE MicroLIB,将会编译错误,好像是启动文件缺少定义,请帮忙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不要好像啊,贴截图看看,咋回事。

网友:
什么错误提示,是不是用错了里面的函数。

网友:
MicroLib和标准C库之间的主要区别是:
  • MicroLib专为深度嵌入式应用而设计。
  • 与使用ARM标准库相比,MicroLib经过优化,可以使用更少的代码和数据内存。
  • MicroLib设计为在没有操作系统的情况下工作,但这并不妨碍它与任何操作系统或RTOS(如Keil RTX)一起使用。
  • MicroLib不包含文件I / O或宽字符支持。
  • 由于MicroLib已经过优化以最小化代码大小,因此某些函数的执行速度将比ARM编译工具中提供的标准C库例程慢。
  • MicroLib和ARM标准库都包含在Keil MDK-ARM中。
  •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与默认C库的差异

要在嵌入式应用程序中使用MicroLib,请在μVision中选中MicroLib复选框并编译应用程序。μVision将您的程序与MicroLib链接,可以快速轻松地缩小程序大小。

楼主:
就是这个提示,不钩选MicroLIB 就可以编译成功,因为我要加入 LUA,所以必须要MicroLIB,这问题困扰我好久了,谢谢

楼主:
我是用 Keil 5.25,与4.72 结果一样,跟我的电脑有关系吗

网友A:
N9H30 最便宜多少钱一片?

网友B:
你上的什么系统?

网友C:
Lua牛B啊,搞定没,分享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