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单片机电压采集电路的选择

楼主(2019-07-05):
现用一单片机(5V供电)采集电池输入电压,电池电压范围是DC0-24V。有三种电压运算思路:(1)直接用电阻分压,得到一个0-5V的电压送到单片机IO口;(2)使用一级运算放大器,将电池电压适当分压后进入运放,运放输出送单片机IO口;(3)使用两级运算放大器,将电池电压经两级运放处理后送单片机IO口。
请问哪种方式合理?

网友A:
电池电压不会剧烈变化,电阻分压就足够了。
如果有充放电,需要监测这个电压变化,可以考虑加一级运放驱动。

网友B:
电池电压变不变看应用吧?我接触的电动工具那种就电压变化很大的,

网友C:
不知道响应速度和精度是什么要求,  能简单就不要负责, 所以尽量考虑第一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