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neo6m GPS模块定位系统(转载)

楼主(2019-07-05):
开发平台:主处理器是意法半导体的stm32f103系列,这款芯片应用广泛,并且资料很多。

主要定位模块:ublox的一款芯片

开发环境:MDK5.0

主要代码还是参考原子的历程,在它的基础上实现了只提取经纬度,海拔等操作

硬件连接:3.3V电源给GPS模块供电,stm32串口2接GPS。

软件实现主要流程:stm32串口初始化,模块初始化,设置更新速率,保存配置,串口2接收消息,对接收到的消息进行字符串处理,提取有用的信息加以利用。

以下给出主要程序:

楼主:
串口部分:

串口2初始化代码:

    void USART2_Init_JAVE( u32 bound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DeInit(USART2);

        //使能串口3的时钟 和对应GPIO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配置TX引脚GPI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配置RX引脚GPI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配置串口2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使能串口2
        USART_Cmd(USART2,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

        //配置串口2接收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ClearFlag(USART2, USART_FLAG_RXN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TC);     /* 先读SR,再写DR */

    }

楼主:
串口2中断函数:

    void RX2_Handler( void )
    {
        char temp = 0;
                        #ifdef OS_TICKS_PER_SEC                 //如果时钟节拍数定义了,说明要使用ucosII了.
                                OSIntEnter();
                        #endif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RXNE) == SET)
        {

            temp = USART_ReceiveData( USART2 );     /* 读取USART2数据,自动清零标志位 RXNE */

            if( RX2_Point <= 1999)
            {

                RX2_Temp[RX2_Point] = temp;

                RX2_Point++;

            }
                                                else        RX2_Point=0;

        }

                        #ifdef OS_TICKS_PER_SEC                 //如果时钟节拍数定义了,说明要使用ucosII了.
                        OSIntExit();
                        #endif

    }

楼主:
串口2接收扫描:

unsigned short USART2_Scan(u16 *len)
{
                unsigned short int ftemp = 0;
                ftemp = RX2_Point;
                *len=0;
                if( ftemp != 0 )
                {
                        delay_ms(100);
                        while ( ftemp != RX2_Point )
                        {
                                 ftemp = RX2_Point;
                                 delay_ms(100);
                        }
                        RX2_Point = 0;      /* 重置指针 */
                        *len= ftemp;
                        return 1;   /* 扫描到数据,返回1 */
                }
                return 0;
}

楼主:
GPS驱动部分:

设置更新速率代码:

//配置UBLOX NEO-6的更新速率
//measrate:测量时间间隔,单位为ms,最少不能小于200ms(5Hz)
//reftime:参考时间,0=UTC Time;1=GPS Time(一般设置为1)
//返回值:0,发送成功;其他,发送失败.
unsigned char Ublox_Cfg_Rate(unsigned short measrate,unsigned char reftime)
{
        _ublox_cfg_rate *cfg_rate=(_ublox_cfg_rate *)USART2_TX_BUF;
        if(measrate<200)return 1;        //小于200ms,直接退出
        cfg_rate->header=0X62B5;        //cfg header
        cfg_rate->id=0X0806;                 //cfg rate id
        cfg_rate->dlength=6;                 //数据区长度为6个字节.
        cfg_rate->measrate=measrate;//脉冲间隔,ms
        cfg_rate->navrate=1;                //导航速率(周期),固定为1
        cfg_rate->timeref=reftime;         //参考时间为GPS时间
        Ublox_CheckSum((unsigned char*)(&cfg_rate->id),sizeof(_ublox_cfg_rate)-4,&cfg_rate->cka,&cfg_rate->ckb);
//        while(DMA1_Channel7->CNDTR!=0);        //等待通道7传输完成
//        UART_DMA_Enable(DMA1_Channel7,sizeof(_ublox_cfg_rate));//通过dma发送出去
        Ublox_Send_Date((unsigned char*)cfg_rate,sizeof(_ublox_cfg_rate));//发送数据给NEO-6M
        return Ublox_Cfg_Ack_Check();
}

楼主:
GPS初始化:
unsigned char GPS_Init(void)
{
        unsigned char key = 0xFF,cnt=0;        //保存配置成功的标志,成功时返回的值是0;
        MyPrintf("GPS 初始化\r\n");
        Ublox_Cfg_Prt(38400);                        //重新设置模块的波特率为38400

        while((Ublox_Cfg_Rate(2000,1)!=0)&&key)        //持续判断,直到可以检查到NEO-6M,且数据保存成功
        {        MyPrintf("2");
                USART2_Init_JAVE( 38400 );                        //初始化串口2波特率为9600(EEPROM没有保存数据的时候,波特率为9600.)
                Ublox_Cfg_Prt(38400);                        //重新设置模块的波特率为38400
                if(++cnt>=5) return 1;                //错误
                key=Ublox_Cfg_Cfg_Save();                //保存配置,配置成功,返回0
                delay_ms(50);
        }

         return 0;
}

楼主:
算法处理部分:(字符串处理)

对于接收到的消息进行提取处理:
//分析GPGGA信息
//gpsx:nmea信息结构体
//buf:接收到的GPS数据缓冲区首地址
void NMEA_GPGGA_Analysis(GPS_PacketTypeDef *GPS_Packet,u8 *buf)
{
        unsigned char *p1,dx,posx;
        unsigned int temp;
        float rs;
        p1=(unsigned char *)strstr((const char *)buf,"$GPGGA");  //此处可改为"$GPGGA"

        posx=NMEA_Comma_Pos(p1,9);                                                                //得到海拔高度
        if(posx!=0XFF){
                GPS_Packet->altitude=NMEA_Str2num(p1+posx,&dx);
                MyPrintf("altitude=%d\r\n",GPS_Packet->altitude);
        }
        posx=NMEA_Comma_Pos(p1,2);                                                                //得到纬度
        if(posx!=0XFF)
        {
                temp=NMEA_Str2num(p1+posx,&dx);
                GPS_Packet->latitude=temp/NMEA_Pow(10,dx+2);        //得到°
                rs=temp%NMEA_Pow(10,dx+2);                                //得到'
                GPS_Packet->latitude=GPS_Packet->latitude*NMEA_Pow(10,5)+(rs*NMEA_Pow(10,5-dx))/60;//转换为°

                MyPrintf("latitude=%d\r\n",GPS_Packet->latitude);
        }

        posx=NMEA_Comma_Pos(p1,4);                                                                //得到经度
        if(posx!=0XFF)
        {
                temp=NMEA_Str2num(p1+posx,&dx);
                GPS_Packet->longitude=temp/NMEA_Pow(10,dx+2);        //得到°
                rs=temp%NMEA_Pow(10,dx+2);                                //得到'
                GPS_Packet->longitude=GPS_Packet->longitude*NMEA_Pow(10,5)+(rs*NMEA_Pow(10,5-dx))/60;//转换为°

                MyPrintf("longitude=%d\r\n",GPS_Packet->longitude);
        }

        posx=NMEA_Comma_Pos(p1,6);                                                                //定位状态
        if(posx!=0XFF){
                GPS_Packet->status=*(p1+posx)-'0';
                MyPrintf("status=%d\r\n",GPS_Packet->status);
        }
}

楼主:
GPS测试主程序:
unsigned char GPS_Run(void)
{
         unsigned char flag=0;                                                                        //定位信息成功标志
         unsigned short rxlen,i;                                                        //rxlen:数据长度
         unsigned char cnt=0;

         while(1)
         {
                 if(cnt>2) {sign_run=1;return 0;}
                 cnt++;
                 rxlen=0;
                 USART2_Scan(&rxlen);
                 if(rxlen !=0)
                 {
                                for(i=0;i<rxlen;i++){
                                        GPS_Temp[i]=RX2_Temp[i];
//                                        MyPrintf("%c",RX2_Temp[i]);
                                }
                                GPS_Temp[i]=0;                                                                //自动添加结束符

                                for(i=0;i<rxlen;i++){
                                        MyPrintf("%c",GPS_Temp[i]);
                                }
                                MyPrintf("\r\n");

                                if(GPS_Check(GPS_Temp)!=0) {
                                        MyPrintf("无效定位数据\r\n");
                                        continue ;
                                }
                                MyPrintf("开始解析定位数据\r\n");
                                NMEA_GPGGA_Analysis(&GPS_Packet,(unsigned char*)GPS_Temp);
                                                                                                    //分析GPS模块发送回来的数据,提取经纬度信息并换算成度
                                flag = GPS_Packet.status;                                        //定位成功的标志

                                if(flag == 1 || flag == 2)                                                                          //定位成功->读取数据存入MSG数据包并退出
                                {
                                        MyPrintf("GPS success\r\n");
                                        GPS_Show( );
                                        Task_LED( );
                                        return 1;
                                }
                 }
                 delay_ms(50);
         }
}

楼主:
由于位置信息还会受到卫星信号强弱的影响,因此从GPS模块里面接收到的信息不一定就是有效的位置信息。如果定位失败,模块会返回类似这样的信息

$GPRMC,,V,,,,,,,,,,N*53
$GPVTG,,,,,,,,,N*30
$GPGGA,,,,,,0,00,99.99,,,,,,*48
$GPGSA,A,1,,,,,,,,,,,,,99.99,99.99,99.99*30
$GPGSV,1,1,01,19,,,35*76
$GPGLL,,,,,,V,N*64
可以简单地认为,只要¥GPGLL这一行数据里含有“V”字符,那么这一次数据就是无效的,应当舍弃,等待下一次正确的信号输出。

楼主:
如果卫星信号足够强,定位数据有效,那么模块会返回类似这样的信息

$GPRMC,031851.00,A,2309.86780,N,11325.74067,E,0.683,,060916,,,A*74
$GPVTG,,T,,M,0.683,N,1.265,K,A*2E
$GPGGA,031851.00,2309.86780,N,11325.74067,E,1,04,5.43,19.1,M,-5.1,M,,*7B
$GPGSA,A,3,28,17,19,01,,,,,,,,,6.77,5.43,4.04*03
$GPGSV,3,1,09,01,24,037,20,02,01,233,,03,44,084,29,06,35,242,*72
$GPGSV,3,2,09,08,01,087,,11,14,051,,17,40,326,30,19,26,302,29*76
$GPGSV,3,3,09,28,75,000,31*4A
$GPGLL,2309.86798,N,11325.74064,E,031852.00,A,A*61

楼主:
下面给出模块驱动部分的全部源码:

C文件:

//GPS校验和计算
//buf:数据缓存区首地址
//len:数据长度
//cka,ckb:两个校验结果.
void Ublox_CheckSum(unsigned char *buf,unsigned short len,unsigned char* cka,unsigned char*ckb)
{
        unsigned short i;
        *cka=0;*ckb=0;
        for(i=0;i<len;i++)
        {
                *cka=*cka+buf[i];
                *ckb=*ckb+*cka;
        }
}

楼主:
//检查CFG配置执行情况
//返回值:0,ACK成功
//       1,接收超时错误
//       2,没有找到同步字符
//       3,接收到NACK应答
unsigned char Ublox_Cfg_Ack_Check(void)
{
        unsigned short len=0,i,rxlen;
        unsigned char rval=0;
        while(USART2_Scan(&rxlen)==0 && len<100)//等待接收到应答
        {
                 len++;
                 delay_ms(5);
        }

        if(len<100)           //超时错误.
        {
                for(i=0;i<rxlen;i++)
                        if(RX2_Temp[i]==0XB5)
                                break;//查找同步字符 0XB5
                if(i==rxlen)
                        rval=2;                                                //没有找到同步字符
                else if(RX2_Temp[i+3]==0X00)
                        rval=3;//接收到NACK应答
                else rval=0;                                                           //接收到ACK应答
        }
        else rval=1;                                                                //接收超时错误

        MyPrintf("rval = %d\r\n",rval);
        return rval;
}

楼主:
//配置NMEA输出信息格式
//baudrate:波特率,4800/9600/19200/38400/57600/115200/230400
//返回值:0,执行成功;其他,执行失败
unsigned char Ublox_Cfg_Prt(unsigned int baudrate)
{
        _ublox_cfg_prt *cfg_prt=(_ublox_cfg_prt *)USART2_TX_BUF;
        cfg_prt->header=0X62B5;                //cfg header
        cfg_prt->id=0X0006;                        //cfg prt id
        cfg_prt->dlength=20;                //数据区长度为20个字节.
        cfg_prt->portid=1;                        //操作串口1
        cfg_prt->reserved=0;                 //保留字节,设置为0
        cfg_prt->txready=0;                         //TX Ready设置为0
        cfg_prt->mode=0X08D0;                 //8位,1个停止位,无校验位
        cfg_prt->baudrate=baudrate; //波特率设置
        cfg_prt->inprotomask=0X0007;//0+1+2
        cfg_prt->outprotomask=0X0007;//0+1+2
        cfg_prt->reserved4=0;                 //保留字节,设置为0
        cfg_prt->reserved5=0;                 //保留字节,设置为0
        Ublox_CheckSum((unsigned char*)(&cfg_prt->id),sizeof(_ublox_cfg_prt)-4,&cfg_prt->cka,&cfg_prt->ckb);
//        while(DMA1_Channel7->CNDTR!=0);        //等待通道7传输完成
//        UART_DMA_Enable(DMA1_Channel7,sizeof(_ublox_cfg_prt));        //通过dma发送出去
        Ublox_Send_Date((unsigned char*)cfg_prt,sizeof(_ublox_cfg_prt));//发送数据给NEO-6M
        delay_ms(200);                                //等待发送完成
        USART2_Init_JAVE(baudrate);        //重新初始化串口2
        return Ublox_Cfg_Ack_Check();//这里不会反回0,因为UBLOX发回来的应答在串口重新初始化的时候已经被丢弃了.
}

楼主:
//配置保存
//将当前配置保存在外部EEPROM里面
//返回值:0,执行成功;1,执行失败.
unsigned char Ublox_Cfg_Cfg_Save(void)
{
        unsigned char i;
        _ublox_cfg_cfg *cfg_cfg=(_ublox_cfg_cfg *)USART2_TX_BUF;
        cfg_cfg->header=0X62B5;                //cfg header
        cfg_cfg->id=0X0906;                        //cfg cfg id
        cfg_cfg->dlength=13;                //数据区长度为13个字节.
        cfg_cfg->clearmask=0;                //清除掩码为0
        cfg_cfg->savemask=0XFFFF;         //保存掩码为0XFFFF
        cfg_cfg->loadmask=0;                 //加载掩码为0
        cfg_cfg->devicemask=4;                 //保存在EEPROM里面
        Ublox_CheckSum((unsigned char*)(&cfg_cfg->id),sizeof(_ublox_cfg_cfg)-4,&cfg_cfg->cka,&cfg_cfg->ckb);
//        while(DMA1_Channel7->CNDTR!=0);        //等待通道7传输完成
//        UART_DMA_Enable(DMA1_Channel7,sizeof(_ublox_cfg_cfg));        //通过dma发送出去
        Ublox_Send_Date((unsigned char*)cfg_cfg,sizeof(_ublox_cfg_cfg));//发送数据给NEO-6M
        for(i=0;i<6;i++)if(Ublox_Cfg_Ack_Check()==0)break;                //EEPROM写入需要比较久时间,所以连续判断多次
        return i==6?1:0;
}

楼主:
//配置UBLOX NEO-6的更新速率
//measrate:测量时间间隔,单位为ms,最少不能小于200ms(5Hz)
//reftime:参考时间,0=UTC Time;1=GPS Time(一般设置为1)
//返回值:0,发送成功;其他,发送失败.
unsigned char Ublox_Cfg_Rate(unsigned short measrate,unsigned char reftime)
{
        _ublox_cfg_rate *cfg_rate=(_ublox_cfg_rate *)USART2_TX_BUF;
        if(measrate<200)return 1;        //小于200ms,直接退出
        cfg_rate->header=0X62B5;        //cfg header
        cfg_rate->id=0X0806;                 //cfg rate id
        cfg_rate->dlength=6;                 //数据区长度为6个字节.
        cfg_rate->measrate=measrate;//脉冲间隔,ms
        cfg_rate->navrate=1;                //导航速率(周期),固定为1
        cfg_rate->timeref=reftime;         //参考时间为GPS时间
        Ublox_CheckSum((unsigned char*)(&cfg_rate->id),sizeof(_ublox_cfg_rate)-4,&cfg_rate->cka,&cfg_rate->ckb);
//        while(DMA1_Channel7->CNDTR!=0);        //等待通道7传输完成
//        UART_DMA_Enable(DMA1_Channel7,sizeof(_ublox_cfg_rate));//通过dma发送出去
        Ublox_Send_Date((unsigned char*)cfg_rate,sizeof(_ublox_cfg_rate));//发送数据给NEO-6M
        return Ublox_Cfg_Ack_Check();
}

楼主:
//从buf里面得到第cx个逗号所在的位置
//返回值:0~0XFE,代表逗号所在位置的偏移.
//       0XFF,代表不存在第cx个逗号
unsigned char NMEA_Comma_Pos(unsigned char *buf,unsigned char cx)
{
        unsigned char *p=buf;
        while(cx)
        {
                if(*buf=='*'||*buf<' '||*buf>'z')return 0XFF;//遇到'*'或者非法字符,则不存在第cx个逗号
                if(*buf==',')cx--;
                buf++;
        }
        return buf-p;
}

楼主:
//m^n函数
//返回值:m^n次方.
unsigned int NMEA_Pow(unsigned char m,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int result=1;
        while(n--)
                result*=m;
        return result;
}

楼主:
//str转换为数字,以','或者'*'结束
//buf:数字存储区
//dx:小数点位数,返回给调用函数
//返回值:转换后的数值
int NMEA_Str2num(unsigned char *buf,unsigned char*dx)
{
        unsigned char *p=buf;
        unsigned int ires=0,fres=0;
        unsigned char ilen=0,flen=0,i;
        unsigned char mask=0;
        int res;
        while(1) //得到整数和小数的长度
        {
                if(*p=='-'){mask|=0X02;p++;}//是负数
                if(*p==','||(*p=='*'))break;//遇到结束了
                if(*p=='.'){mask|=0X01;p++;}//遇到小数点了
                else if(*p>'9'||(*p<'0'))        //有非法字符
                {
                        ilen=0;
                        flen=0;
                        break;
                }
                if(mask&0X01)flen++;
                else ilen++;
                p++;
        }
        if(mask&0X02)buf++;        //去掉负号
        for(i=0;i<ilen;i++)        //得到整数部分数据
        {
                ires+=NMEA_Pow(10,ilen-1-i)*(buf[i]-'0');
        }
        if(flen>5)flen=5;        //最多取5位小数
        *dx=flen;                         //小数点位数
        for(i=0;i<flen;i++)        //得到小数部分数据
        {
                fres+=NMEA_Pow(10,flen-1-i)*(buf[ilen+1+i]-'0');
        }
        res=ires*NMEA_Pow(10,flen)+fres;
        if(mask&0X02)res=-res;
        return res;
}

楼主:
//分析GPGGA信息
//gpsx:nmea信息结构体
//buf:接收到的GPS数据缓冲区首地址
void NMEA_GPGGA_Analysis(GPS_PacketTypeDef *GPS_Packet,u8 *buf)
{
        unsigned char *p1,dx,posx;
        unsigned int temp;
        float rs;
        p1=(unsigned char *)strstr((const char *)buf,"$GPGGA");  //此处可改为"$GPGGA"

        posx=NMEA_Comma_Pos(p1,9);                                                                //得到海拔高度
        if(posx!=0XFF){
                GPS_Packet->altitude=NMEA_Str2num(p1+posx,&dx);
                MyPrintf("altitude=%d\r\n",GPS_Packet->altitude);
        }
        posx=NMEA_Comma_Pos(p1,2);                                                                //得到纬度
        if(posx!=0XFF)
        {
                temp=NMEA_Str2num(p1+posx,&dx);
                GPS_Packet->latitude=temp/NMEA_Pow(10,dx+2);        //得到°
                rs=temp%NMEA_Pow(10,dx+2);                                //得到'
                GPS_Packet->latitude=GPS_Packet->latitude*NMEA_Pow(10,5)+(rs*NMEA_Pow(10,5-dx))/60;//转换为°

                MyPrintf("latitude=%d\r\n",GPS_Packet->latitude);
        }

        posx=NMEA_Comma_Pos(p1,4);                                                                //得到经度
        if(posx!=0XFF)
        {
                temp=NMEA_Str2num(p1+posx,&dx);
                GPS_Packet->longitude=temp/NMEA_Pow(10,dx+2);        //得到°
                rs=temp%NMEA_Pow(10,dx+2);                                //得到'
                GPS_Packet->longitude=GPS_Packet->longitude*NMEA_Pow(10,5)+(rs*NMEA_Pow(10,5-dx))/60;//转换为°

                MyPrintf("longitude=%d\r\n",GPS_Packet->longitude);
        }

        posx=NMEA_Comma_Pos(p1,6);                                                                //定位状态
        if(posx!=0XFF){
                GPS_Packet->status=*(p1+posx)-'0';
                MyPrintf("status=%d\r\n",GPS_Packet->status);
        }
}

楼主:
void Ublox_Send_Date(unsigned char* dbuf,unsigned short len)
{
        unsigned short j;
        for(j=0;j<len;j++)//循环发送数据
        {
                while((USART2->SR&0X40)==0);//循环发送,直到发送完毕
                USART2->DR=dbuf[j];
        }
}

楼主:
u8 GPS_Check(u8 *buff)
{
        u8 *p_start,*p_process;
        //,*p_end;
//        u8 temp[500];
        u8 res=0;
//        u16 cnt=0,i=0;
//        MyPrintf("检查GPS数据\r\n");
        p_start =(u8*)strstr((const char*)buff,"$GPRMC");
        if(p_start!=NULL)                                //找不到地理位置信息,返回无效
        {
                        if(strstr((const char*)p_start,"$GPVTG")!=NULL && strstr((const char*)p_start,"$GPGGA")!=NULL)

                                        if(strstr((const char*)p_start,"$GPGSA")!=NULL && strstr((const char*)p_start,"$GPGSV")!=NULL)

                                                if((p_process=(u8*)strstr((const char*)p_start,"$GPGLL"))!=NULL)
                                                {
//                                                                MyPrintf("检查无效字符\r\n");
                                                                if((strstr((const char*)p_process,"V"))!=NULL)        res=0xFF;
                                                }
        }else        res=1;

//        MyPrintf("GPS Check Result=%d\r\n",res);
        return res;                                                                                //返回无效定位数据
}

楼主:
H文件:

#ifndef _NEO_6M_
                        #define _NEO_6M_

                        #include "global.h"

                        //UBLOX NEO-6M 配置(清除,保存,加载等)结构体
                        __packed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short header;                                        //cfg header,固定为0X62B5(小端模式)
                                unsigned short id;                                                //CFG CFG ID:0X0906 (小端模式)
                                unsigned short dlength;                                //数据长度 12/13
                                unsigned int clearmask;                                //子区域清除掩码(1有效)
                                unsigned int savemask;                                //子区域保存掩码
                                unsigned int loadmask;                                //子区域加载掩码
                                unsigned char devicemask;                           //目标器件选择掩码        b0:BK RAM;b1:FLASH;b2,EEPROM;b4,SPI FLASH
                                unsigned char  cka;                                         //校验CK_A
                                unsigned char  ckb;                                         //校验CK_B
                        }_ublox_cfg_cfg;

                        //UBLOX NEO-6M UART端口设置结构体
                        __packed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short header;                                        //cfg header,固定为0X62B5(小端模式)
                                unsigned short id;                                                //CFG PRT ID:0X0006 (小端模式)
                                unsigned short dlength;                                //数据长度 20
                                unsigned char  portid;                                        //端口号,0=IIC;1=UART1;2=UART2;3=USB;4=SPI;
                                unsigned char  reserved;                                //保留,设置为0
                                unsigned short txready;                                //TX Ready引脚设置,默认为0
                                unsigned int mode;                                        //串口工作模式设置,奇偶校验,停止位,字节长度等的设置.
                                unsigned int baudrate;                                //波特率设置
                                unsigned short inprotomask;                         //输入协议激活屏蔽位  默认设置为0X07 0X00即可.
                                unsigned short outprotomask;                         //输出协议激活屏蔽位  默认设置为0X07 0X00即可.
                                unsigned short reserved4;                                 //保留,设置为0
                                unsigned short reserved5;                                 //保留,设置为0
                                unsigned char  cka;                                         //校验CK_A
                                unsigned char  ckb;                                    //校验CK_B
                        }_ublox_cfg_prt;

                        //UBLOX NEO-6M 刷新速率配置结构体
                        __packed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short header;                                        //cfg header,固定为0X62B5(小端模式)
                                unsigned short id;                                                //CFG RATE ID:0X0806 (小端模式)
                                unsigned short dlength;                                //数据长度
                                unsigned short measrate;                                //测量时间间隔,单位为ms,最少不能小于200ms(5Hz)
                                unsigned short navrate;                                //导航速率(周期),固定为1
                                unsigned short timeref;                                //参考时间:0=UTC Time;1=GPS Time;
                                unsigned char  cka;                                        //校验CK_A
                                unsigned char  ckb;                                        //校验CK_B
                        }_ublox_cfg_rate;

                        unsigned char Ublox_Cfg_Prt(unsigned int baudrate);
                        unsigned char Ublox_Cfg_Cfg_Save(void);
                        void Ublox_Send_Date(unsigned char* dbuf,unsigned short len);
                        void NMEA_GPGGA_Analysis(GPS_PacketTypeDef *GPS_Packet,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char Ublox_Cfg_Rate(unsigned short measrate,unsigned char reftime);
                        u8 GPS_Check(u8 *buff);
#endif

网友A(2019-09-07):
你这个能模拟定位吗?但是经度纬度要会有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