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Keil中的USE MicroLib说明

楼主(2019-07-05):
在keil建立ARM的工程时
其中有一项是选 use MicroLIB
由于对KEIL不是很熟悉,于是就查了查,得到了以下信息:
microlib 是缺省 C 库的备选库。 它旨在与需要装入到极少量内存中的深层嵌入式应用程序配合使用。 这些应用程序不在操作系统中运行。
microlib 进行了高度优化以使代码变得很小。 它的功能比缺省 C 库少,并且根本不具备某些 ISO C 特性。 某些库函数的运行速度也比较慢,例如,memcpy()。

楼主:
与缺省 C 库之间的差异
microlib 与缺省 C 库之间的主要差异是:
  • microlib 不符合 ISO C 库标准。 不支持某些 ISO 特性,并且其他特性具有的功能也较少。
  • microlib 不符合 IEEE 754 二进制浮点算法标准。
  • microlib 进行了高度优化以使代码变得很小。
  • 无法对区域设置进行配置。 缺省 C 区域设置是唯一可用的区域设置。
  • 不能将 main() 声明为使用参数,并且不能返回内容。
  • 不支持 stdio,但未缓冲的 stdin、stdout 和 stderr 除外。
  • microlib 对 C99 函数提供有限的支持。
  • microlib 不支持操作系统函数。
  • microlib 不支持与位置无关的代码。
  • microlib 不提供互斥锁来防止非线程安全的代码。
  • microlib 不支持宽字符或多字节字符串。
  • 与 stdlib 不同,microlib 不支持可选择的单或双区内存模型。 microlib 只提供双区内存模型,即单独的堆栈和堆区。
  • 可以合理地将 microlib 与 --fpmode=std 或 --fpmode=fast 配合使用。

microlib 中的函数负责:
  • 创建一个可在其中执行 C 程序的环境。 这包括:

    • 创建一个堆栈
    • 创建一个堆(如果需要)
    • 初始化程序所用的库的部分组成内容。

  • 调用 main() 以开始执行程序。

要使用 microlib 构建程序,必须使用命令行选项 :library_type=microlib。 根据需要,编译器、汇编程序或链接器可使用此选项处理不同的文件。 将此选项与链接器配合使用时,将覆盖所有其他选项。

网友:
多谢分享,试试看。

网友:
其他不用管了吗

网友A:
一会儿我试试看。里面有stdio.h的所有内容吗

网友B:
头文件还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