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GPS-NEO-6M的调试过程(转载)

楼主(2019-07-05):
一,GPS模块的软件设置
①软件设置数据类型的输出

楼主:
②只有在Test Console中显示相应类型的数据,才可以在单片机的串口中读取出具有解析格式的数据

楼主:
二,单片机数据接收和解析显示问题
①串口调试助手,收不到模块发出来的数据
首先检测串口是否连接正确?波特率是否设置正确?连接ATK-NEO-6M 的串口,一定要
是TTL 串口,不能是RS232 串口。另外,我们模块标注的TXD,是NEO-6M 的发送引脚,必
须接TTL 串口的接收引脚(RXD),注意看你的USB 转TTL 模块(或RS232 转TTL 模块),RXD
是不是表示串口接收的引脚,有些模块可能标注反了,此时请调转TXD,RXD 的接线即可。最
后,还有可能是你的TTL 串口模块带灯的缘故,导致收不到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