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示波器探头判断与维修

楼主:
零式未来仪器代理,测量仪器示波器工作中探头的使用从来不缺席,示波器探头使用损坏后的维修不是跟复查的事情,但对于新手来说,还是不会,所以今天笔者就分享示波器探头损坏与预防手段。

一、机械损坏
1.探针折断:
1施加过度压力 2探测完毕后未能及时从被测装置移走3使用不当造成损坏
预防手段:
1)探头必须垂直接触被测物,且压力不能超过1.3KG
2)为了避免探针断掉,当探头不用时,不要将探针留在被测装置的被测点
3)避免探针与过热物体连接。
4)操作探头时要小心。要防止肌肤受伤,使用探头时要小心。不使用时,要为探针盖好保护帽。
2.接地线损坏或老化
成因:
1)过度按压探头或过度弯曲连接部位   2线缆过度拉伸,缠绕。
预防手段:
1)手握探头时需握在坚实的部位,避免过度按压探头和电缆线连接部位
2)避免在操作过程中或存放时电缆线被过度拉紧,例如纠缠,过度弯曲拉扯。
二、电气损坏1、电应力过度损伤
成因:
1)超出使用量程   2不带地线测试
预防手段:
1)使用前仔细阅读使用手册,保证探头在使用时,同一通道输入信号在探头的最大输入信号之内。
2)使用时保证探头有良好的接地点,避免示波器与被测物中间会产生电位差
2、静电放电损伤探头
成因:
1储存,运输不防静    2操作不规范导致静电放电
预防手段:
1)探头对静电很敏感。在操作探头时,要一直佩戴防静电手腕带。
2)储存运输中,应使用防静电袋进行静电屏蔽。
调节示波器探头阻抗匹配的方法如下:
首先将示波器的输入选择打在GND上,然后调节Y轴位移旋钮使扫描线出现在示波器的中间。检查这时的扫描线是否水平(即是否跟示波器的水平中线重合),如果不是,则需要调节水平平衡旋钮(通常模拟示波器有这个调节端子,在小孔中,需要用螺丝刀伸进去调节。数字示波器不用调节)。
然后,再将示波器的输入选择打到直流耦合上,并将示波器探头接在示波器的测试信号输出端上(一般示波器都带有这输出端子,通常是1KHz的方波信号),然后调节扫描时间旋钮,使波形能够显示2个周期左右。调节Y轴增益旋钮,使波形的峰-峰值在1/2屏幕宽度左右。然后观察方波的上、下两边,看是否水平。
如果出现过冲、倾斜等现象,则说明需要调节探头上的匹配电容。用小螺丝刀调节之,直到上下两边的波形都水平,没有过冲为止。当然,可能由于示波器探头质量的问题,可能调不到完全无失真的效果,这时只能调到最佳效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