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晶振电路的1M 电阻,到底要不要?

楼主(2019-07-05):
如上两图,是STM32F103的晶振电路,一个带1M电阻,一个不带。
晶振电路的1M 电阻,到底要不要?
谢谢各位

网友A:
我的建议是,按照官方的来,官方都加了,确实说明这个是由必要的,只不过我们没碰到而已。

网友B:
加上更稳妥

网友C:
加电阻容易起振?

网友D:
楼主按照设计手册来设计电路。

网友E:
单片机内部晶振回路,基本上也就是一个典型的反相器,这个电阻呢,可以有效控制输出输入端直流电位在1/2VCC范围,过去我们做CMOS反相器晶振时候,一般会接这个大电阻,这样容易起振,理论上如果没有这个,CMOS单反相器晶振电路,是不能起振的,如果官方有这个不带反馈电阻的晶振电路图,则说明内部应该带该电阻,这样的话,这个1M电阻加不加都不重要了。

网友F:
顶一下,有呆料处理的话来找我哟,各种稀缺料,https://www.icwant.com

网友G:
加不加都行 问题不大

网友H:
不用。已经内置了200k。

网友I:
需要加的,吃过这个电阻的亏。
即使不加,也应该预留出位置来

网友J(2020-05-25):
引用 网友I:
需要加的,吃过这个电阻的亏。
即使不加,也应该预留出位置来

讲讲圬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