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滴答定时器(Systick)详细详细解析

楼主(2019-07-05):
在ARM Cortex-M3内核中有一个Systick定时器,它是一个24位的倒计数定时器,当计数到0时,它就会从Load寄存器中自动重装定时初值,只要不把CTRL寄存器中的ENABLE清0,它就永不停。对于滴答定时器的理解主要分为下面几项:

1.滴答定时器的时钟来源

看上面的图会有一个错觉,以为滴答定时器是系统时钟的1/8,其实不是,滴答定时器的时钟既可以是HCLK/8,也可以是HCLK,这个是通过CTRL寄存器进行设定的,了解这一点,对于操作系统的时钟计算很重要,因为要精确计算时钟时间。

楼主:
2.滴答定时器的寄存器

从这里就能看出,时钟源有两种选择

楼主:
3.滴答定时器的库函数

  (1)寄存器定义在哪?————在core_cm3.h中。

typedef struct {
 __IO uint32_t CTRL;
 __IO uint32_t LOAD;
__IO uint32_t VAL;
__I  uint32_t CALIB;
} SysTick_Type; …
#define SysTick  ((SysTick_Type *) SysTick_BASE)

(2)设定步骤
①.选择时钟源

②设定重载数(reload)

③开启中断

④启动滴答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