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KT1025X硬件说明和设计注意事项

楼主(2019-07-05):
KT1025X硬件说明和设计注意事项
1、首先请以提供的测试DEMO为准“BT201”模块,如果单独使用芯片,没测试过dem直接LAYOUT,此时经验不是很丰富,极有可能出现底噪。所以首先对比好厂商的测试板
注意:蓝牙音频类的产品,出现底噪或者杂音是很常见的,layout的时候请不要很随意,基础知识不牢固的,网上多学习,不要想当然的随便,结果出来杂音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2、天线和一些元器件的封装,请直接参考DEMO模块的PCB文件,资料库里面有
3、还需要注意电源供电:
(1) BT201测试板其实也是有底噪的,只是非常小,人耳基本很难听出来而已
(2) 、可以使用手机充电器供电试试,不会有大的底噪
(3) 、最好用电池供电,因为电池是觉得对的直流,所以非常干净
(4) 、台式电脑的USB输出就有可能产生纹波比较大,会产生底噪
(5) 、板子中如果有DCDC,则也容易产生底噪,最优的供电是采用7805之类的LDO
4、如果板子有底噪,该怎么排查?
(1) 、首先板子的供电,选一个干净的,最好电池供电,断开前级一切电源电路
(2) 、然后接出芯片的耳机输出,用耳机听听,是否有底噪,如果没有就查后级功放电路
(3) 、如果播放U盘无底噪,而播放蓝牙有底噪,这个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本身蓝牙属于高频射频,对外就会辐射能量,底噪只能尽可能的小,不可能没有。但是好的设计,你听起来是感受不到底噪的,除非仪器去测量。
5、蓝牙底噪的改善方法:
(1)、蓝牙天线和蓝牙模块尽量远离模拟电路
(2)、芯片的模拟地一定要接到电源地的输入端
(3)、检查芯片周围的接芯片脚的电容有没有问题,是否短路,或者虚焊
(4)、蓝牙部分的GND要多放过孔。
6、晶振的选型和指标要求?
    由于蓝牙对频偏要求比较高,所以晶振的品质对蓝牙的性能至关重要,选型过程中
必须保证晶振的一致性和稳定性。晶振的频率偏差必须≤±10ppm,负载CL 推荐12pF
    备注:晶振对地电容C102=C103?=2*CL‐ (4pF~6pF),其中CL 为晶振负载电容。
(1) 、体积无要求的,推荐我DEMO上面的晶振,成本低,性能好
(2) 、体积要求小的,推荐24M-3225的,成本稍高,性能好
建议直接用原厂配套的晶体,相信比外面随意采购的要优惠和质量保障
7PCB Layout 注意事项
1) LDO_IN 的输入电压不要超过+5.5V
2) 芯片必须严格区分数字 GND和模拟 AGND。 (请参照上图区分 GNDAGND
1)  PCB 走线时数字地GND 模拟地AGND 必须分开走线,最后在电池入口处短接。若方
   案中有功放前置地,请将AGND 接于功放前置地
2)  主控芯片上所有退耦电容都必须尽量靠近芯片管脚放置,退耦电容地的回路尽量 短。
3) 优先考虑蓝牙天线的摆放位置,RF 天线必须靠近板边(某些结构可能做不到,但必
    须找一空旷的区域)。蓝牙天线匹配电路必须靠近RF 引脚放置,天线走线尽量短。
   蓝牙天线的铺地,以发给天线封装里面外框黄线为基准,天线左右两边空间允许的
   情况下,尽量宽点。参照下图:
4)    FM 天线匹配网络尽量靠近芯片引脚放置,天线走线要远离干扰源(如LCD/LED 屏数
      据线)。
5)    24M 晶振必须靠近芯片的时钟管脚(BTOSCO BTOSCI)放置。24M 晶振走线必须
      做立体包地,远离干扰源,走线时不要与其他数据线并行走线。
6)    DACLDACRAUXLAUXRMIC 等音频信号走线时,注意远离数字信号(LCD/LED
      信号,USBSD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