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做过STM8--bootloader的进来围观指导一下~~

楼主(2019-07-05):
1.之前模仿别人的,没有成功,估计是坛里太活跃了,帖沉的太快,没有引起注意;2.现在贴上我自己调好的代码:
   现象如下:A.程序从0x8000启动之后过一定时间,跳转到另外一个分割区,main函数是运行了,while(1)也运行了,就是发现跳转后无法使用中断,是何种原因呢?
   开启了串口,串口工具接收到的数据:
   Bootloader_Boot_ADD_0x8000_to_0xA3FE
   Bootloader_APP__ADD_0xA3FF_to_0xFFFF
  也就是刚好是不同的main函数打印出来的;

  boot串口中断是接收到什么字符,原封不动得发送出来,中断法让蓝灯50ms闪烁,现象都出现;
APP程序是让绿灯渐亮渐暗,但是串口用不了,定时器也没有进入中断。
  boot main函数: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len;
    unsigned int Count;
    unsigned int jump_APP_Flag=0;
    CLK_Config();
    Init_UART2();
    GPIO_Init(LED_GPIO_PORT, (GPIO_Pin_TypeDef)LED_GPIO_PINS, 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GPIO_WriteHigh(GPIOG,GPIO_PIN_0);
    TIM2_Config();

    enableInterrupts();
    printf("Bootloader_Boot_ADD_0x8000_to_0xA3FE\r\n");

    while (1)
    {
//------接收串口---------------------------------------------------------
      if(UART_RX_NUM&0x80)
      {
        len=UART_RX_NUM&0x3f;/*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UART2_SendString("You sent the messages is:",sizeof("You sent the messages is"));
        UART2_SendString(RxBuffer,len);
        printf("\r\n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dByte\r\n",len);
        UART_RX_NUM=0;
      };

//------闪烁蓝灯泡---------------------------------------------------------
      if(ms_Cout==0xaf)
      {
        ms_Cout=0;

        if(Count++>=50)
        {

          Count=0;
          GPIO_WriteReverse(GPIOG , GPIO_PIN_0);
        };

//------超时跳转--------------------------------------------------------
        if(jump_APP_Flag++>=6000)
        {
          asm("JPF $A3FF");
        };

      }

  }

}

//其中ms_Cout是在定时器2的中断中将其值改成0xaf;

//~~~~~~~~~~~~~~~~~~~~~~~~~~~~~~~~~~~~~~~~~~~~~~~~~~~~~~~~~~~~~~~~~~~~~~~~~~~~~~~~~~~~~~~~~~~~~~~~
//~~~icf文件中:

define memory with size = 16M;

define region TinyData = [from 0x00 to 0xF7];//define region TinyData = [from 0x00 to 0xFF];
define region BootData = [from 0xF8 to 0xFF];

define region NearData = [from 0x0008 to 0x07FF];

define region Eeprom = [from 0x4000 to 0x43FF];

define region BootROM = [from 0x6000 to 0x67FF];

define region NearFuncCode = [from 0x8000 to 0xA3fe];

define region FarFuncCode = [from 0x8000 to 0xA3fe];

define region HugeFuncCode = [from 0x8000 to 0xA3fe];

App main函数: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len;
    unsigned int Count;
    CLK_Config();
    Init_UART2();            //初始化串口2
    GPIO_Init(LED_GPIO_PORT, (GPIO_Pin_TypeDef)LED_GPIO_PINS, 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
    TIM2_Config();
    GPIO_WriteLow(GPIOG,GPIO_PIN_0);
    enableInterrupts();

    printf("Bootloader_APP__ADD_0xA3FF_to_0xFFFF\r\n");

  while (1)
  {
//------渐变绿灯泡---------------------------------------------------------
      Breathing_Light();

//------接收串口---------------------------------------------------------
      if(UART_RX_NUM&0x80)
      {
        len=UART_RX_NUM&0x3f;/*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UART2_SendString("You sent the messages is:",sizeof("You sent the messages is"));
        UART2_SendString(RxBuffer,len);
        printf("\r\n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dByte\r\n",len);
        UART_RX_NUM=0;
      };

//------闪烁蓝灯泡--------------------------------------------------------
      if(ms_Cout==0xaf)
      {
        ms_Cout=0;
        if(Count++>=500)
        {
          Count=0;
          GPIO_WriteReverse(GPIOG , GPIO_PIN_0);
           printf("App_Runing\r\n");
        }
      }

  }

}

//其中ms_Cout是在定时器2的中断中将其值改成0xaf;

//~~~~~~~~~~~~~~~~~~~~~~~~~~~~~~~~~~~~~~~~~~~~~~~~~~~~~~~~~~~~~~~~~~~~~~~~

define memory with size = 16M;

define region TinyData = [from 0x00 to 0xF7];//------------原来是define region TinyData = [from 0x00 to 0xFF];更改来
define region BootData = [from 0xF8 to 0xFF];//------------------增加于2019.07.10
define region NearData = [from 0x0000 to 0x07FF];

define region Eeprom = [from 0x4000 to 0x43FF];

define region BootROM = [from 0x6000 to 0x67FF];

define region NearFuncCode = [from 0xA3ff to 0xFFF7];//------------原来是define region NearFuncCode = [from 0x8000 to 0xFFFF];更改来

define region FarFuncCode = [from 0xA3ff to 0xFFF7];//------------原来是define region FarFuncCode = [from 0x8000 to 0xFFFF];更改来

define region HugeFuncCode = [from 0xA3ff to 0xFFF7];//------------原来是define region HugeFuncCode = [from 0x8000 to 0xFFFF];更改来

define region MainValidCode = [from 0xFFF8 to 0xFFFF];//-------------增加于2019.07.10

楼主:
浮起来把~~~

网友A:
感觉 STM32042 的boot 启动也会有一些问题。。。解决不了。。。

楼主:
跳了,可是中断不能用了!

网友B:
楼主有设置APP固件的中断向量表重映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设置APP固件的中断向量表重映射吗?

没有哎,有改动的,都贴出来了,
就是跳转后,没有中断了!

网友B:
你可以看下官方的AN2659文档参考一下。
里面有APP的中断向量表地址的设置。

楼主:
如何重映射? 按照我现在改动的地址,应该如何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看下官方的AN2659文档参考一下。
里面有APP的中断向量表地址的设置。
...

IAR如何修改呢?
原来的在哪里?
找不到

网友B:
官方文档是用STVD来DEMO的,没有实际操作过。
你这芯片是自带BOOTLOADER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方文档是用STVD来DEMO的,没有实际操作过。
你这芯片是自带BOOTLOADER的吧。 ...

我的意思,开发自己的bootloader,自己学习一下~~

楼主:
参考了下“small野狼”在CSDN分享的帖子"动手写一个STM8的轻量级bootloader".
原贴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29788023/article/details/73992386

APP程序中中断无法使用,
原来中断向量地址是0x8000-0x8080, 我现在是从0xa3ff开始,那按我的理解就是在main函数之外添加一下代码:

__root const long reintvec[]@".intvec"=
{
0xA3FF,0xA403,0xA407,0xA40B,
0xA40F,0xA413,0xA417,0xA41B,
0xA41F,0xA423,0xA427,0xA42B,
0xA42F,0xA433,0xA437,0xA43B,
0xA43F,0xA443,0xA447,0xA44B,
0xA44F,0xA453,0xA457,0xA45B,
0xA45F,0xA463,0xA467,0xA46B,
0xA46F,0xA473,0xA477,0xA47B,
};

同时编译后也有报错:Error[Lp004]: actual size (0x100) exceeds maximum size (0x80) for block "INTVEC"
后面也在icf文件中将原来的“define block INTVEC with size = 0x80 { ro section .intvec };”改成了“define block INTVEC with size = 0x100 { ro section .intvec };”;编译通过!
下载程序!

可是现在我本意是执行几秒钟bootloader后调转到APP中;
也就是如果执行了APP程序,在串口调试工具中可以收到:
[08:46:54.156]收←◆Bootloader_Boot_ADD_0x8000_to_0xA3FE
[08:47:01.274]收←◆Bootloader_APP__ADD_0xA3FF_to_0xFFFF

间隔时间为6秒左右;

可是我增加了以上中重映射代码后,串口一直收到:
[08:49:16.468]收←◆Bootloader_Boot_ADD_0x8000_to_0xA3FE

[08:49:23.582]收←◆Bootloader_Boot_ADD_0x8000_to_0xA3FE

[08:49:30.698]收←◆Bootloader_Boot_ADD_0x8000_to_0xA3FE

[08:49:37.814]收←◆Bootloader_Boot_ADD_0x8000_to_0xA3FE

[08:49:44.932]收←◆Bootloader_Boot_ADD_0x8000_to_0xA3FE

也就是压根调不到APP中执行了,问题似乎更糟糕了,是何解呢?

当然将上面的重映射注释掉之后,可以回到以前情况,能跳到APP,就是中断仍然无法使用,所以肯定还是中断设置的问题。

网友C:
IAR 的话要改一下.

lnkstm8s103f3.icf

楼主:
引用 网友C:
IAR 的话要改一下.

lnkstm8s103f3.icf

改完之后不能使用中断是什么原因呢?

难道只能boot使用,APP就不能使用了?

网友D:
你统一把中断向量表定义到RAM中就好了,具体怎么实现,应该有资料说明的

网友E:
你的问题在于中断向量表没有做remap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统一把中断向量表定义到RAM中就好了,具体怎么实现,应该有资料说明的

RAM 是不是也是一个地址?
我看上面的就是从0x8000开始,到0xffff结束。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问题在于中断向量表没有做remap所致

如何remap?

网友E:
在bootloader里面remap
extern void _stext();     /* startup routine */
struct interrupt_vector const UserISR_IRQ[32] @ MAIN_USER_RESET_ADDR;

//redirected interrupt table
struct interrupt_vector const _vectab[] =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_stext}, /* reset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UserISR_IRQ+ 1)}, /* trap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UserISR_IRQ+ 2)}, /* irq0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UserISR_IRQ+ 3)}, /* irq1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UserISR_IRQ+ 4)}, /* irq2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UserISR_IRQ+ 5)}, /* irq3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UserISR_IRQ+ 6)}, /* irq4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UserISR_IRQ+ 7)}, /* irq5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UserISR_IRQ+ 8)}, /* irq6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UserISR_IRQ+ 9)}, /* irq7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UserISR_IRQ+10)}, /* irq8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UserISR_IRQ+11)}, /* irq9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UserISR_IRQ+12)}, /* irq10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UserISR_IRQ+13)}, /* irq11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UserISR_IRQ+14)}, /* irq12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UserISR_IRQ+15)}, /* irq13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UserISR_IRQ+16)}, /* irq14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UserISR_IRQ+17)}, /* irq15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UserISR_IRQ+18)}, /* irq16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UserISR_IRQ+19)}, /* irq17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UserISR_IRQ+20)}, /* irq18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UserISR_IRQ+21)}, /* irq19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UserISR_IRQ+22)}, /* irq20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UserISR_IRQ+23)}, /* irq21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UserISR_IRQ+24)}, /* irq22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UserISR_IRQ+25)}, /* irq23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UserISR_IRQ+26)}, /* irq24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UserISR_IRQ+27)}, /* irq25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UserISR_IRQ+28)}, /* irq26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UserISR_IRQ+29)}, /* irq27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UserISR_IRQ+30)}, /* irq28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UserISR_IRQ+31)}, /* irq29 */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bootloader里面remap
extern void _stext();     /* startup routine */
struct interrupt_vector const  ...

感谢"aolin"的指导!

也就是将这个函数,放在main函数之外的就可以?
有写它就可以,不需要在其他地方做任何的调动?

我看这个地址地址偏移了?
原来应该就是0x8000了? 然后选择从MAIN_USER_RESET_ADDR地址开始?
是这个意思么?

网友F:
之前有做过stm32f207的boot   记得是在APP 函数启动后 要加一句向量跳转吧  //SCB->VTOR = FLASH_BASE | 0x10000; /* Vector Table Relocation in Internal FLASH. */   好久不做  忘了  boot里边应该也有个地址跳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之前有做过stm32f207的boot   记得是在APP 函数启动后 要加一句向量跳转吧  //SCB->VTOR = FLASH_BASE | 0x ...

STM8 听说这样跳不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aolin"的指导!

也就是将这个函数,放在main函数之外的就可以?

bootloader里面的中断向量表用这个表代替,这个表内的跳转地址实际就是调转到你应用程序内的中断向量表的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E:
bootloader里面的中断向量表用这个表代替,这个表内的跳转地址实际就是调转到你应用程序内的中断向量表的 ...

我的意思这个向量表放在什么地方?

struct interrupt_vector const _vectab[] =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_stext}, /* reset */
//---------------省略--------------------------
};

void main(void){

//----省略----
}

是这种形式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这个向量表放在什么地方?

struct interrupt_vector const _vectab[] = {

这个表就是中断向量表呀,你平时的程序的中断向量表的位置呀
不过这个需要放在你的bootloader程序的中断向量表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表就是中断向量表呀,你平时的程序的中断向量表的位置呀
不过这个需要放在你的bootloader程序的中断 ...

高手,我从来没有写过中断向量,也没有去注意过这个。
真的不知道放在哪里去!

我只知道开启中断,然后在it.c的函数中去添加我需要中断处理的内容,没有涉及过表。

还麻烦指导~~

网友E:
引用 楼主:
高手,我从来没有写过中断向量,也没有去注意过这个。
真的不知道放在哪里去!

不是吧
那你是用什么工具开发的?
STVD配cosmic吗? stvd在建立工程时会自动生成一个名字为stm8_interrupt_vector.c的源文件,这个文件的内容就是中断向量表,你就在上面改就可以了
/*        BASIC INTERRUPT VECTOR TABLE FOR STM8 devices
*        Copyright (c) 2007 STMicroelectronics
*/

typedef void @far (*interrupt_handler_t)(void);

struct interrupt_vector {
        unsigned char interrupt_instruction;
        interrupt_handler_t interrupt_handler;
};

@far @interrupt void NonHandledInterrupt (void)
{
        /* in order to detect unexpected events during development,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a breakpoint on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
        */
        return;
}

extern void _stext();     /* startup routine */

struct interrupt_vector const _vectab[] =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_stext}, /* reset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trap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0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3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4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5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6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7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8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9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0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1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2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3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4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5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6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7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8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9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0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1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2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3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4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5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6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7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8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9 */
};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吧
那你是用什么工具开发的?
STVD配cosmic吗? stvd在建立工程时会自动生成一个名字为stm8_interrupt ...

难怪,原来是STVD~~

我用的是IAR ,所有不知道这个放在哪里去。
IAR 怎么弄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难怪,原来是STVD~~

我用的是IAR ,所有不知道这个放在哪里去。

趁此机会果断转STVD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趁此机会果断转STVD呀

能指导下IAR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能指导下IAR么?

我都没有用过iar for stm8,无能为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都没有用过iar for stm8,无能为力

谢谢~~~

网友G:
建议下载一下官方的应用比价AN2659和相应的软件例程。里面有IAR的工程。看一遍就一目了然了,知道程序架构以及编译器特殊设置的方式

网友H(2019-08-06):
.icf文件是干嘛用的呢

网友I:
目前还没接触过stm8  因该很小巧啊

网友J:
请教楼主  bootloader的引脚是如何连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