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解ttl静态输入特性的问题

楼主(2019-07-05):
不是某一中间值时候可以忽略如图所示?为什么。。。。还有r3在电路中起什么作用?

楼主:
最下面的是r3

网友A:
如图:

1.  如果输入也是方波。高、低电平相差足够大(例如:5V到0V),取消T2、T4,完全可以完成反相器功能。

2.  R3的作用:使T1集电极输出电流更大,增加反相器温度稳定性与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