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C3041与双向可控硅BT139烧电阻问题

楼主(2019-07-05):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如图:我现在用的场景是控制家里的灯,电源是市电。灯的功率大概100W。设备上这样的控制电路有20个。现在出现了设备上偶尔会有几路电阻经常烧坏。有时候是420R与330R一起烧坏,有时候是只烧坏330R。这两个电阻都是用的金属膜,1/4W的。请教下坛子里面的大神。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可控硅参数是BT139-16A-800V。应该怎么去避免这个问题。

楼主:
这两个电阻并非是绝对的会烧。20路中只会有2-3路这样烧

楼主:
没人,先自己顶一个·····感谢各位大佬帮忙指点小弟

网友A:
把金属膜电阻改成碳膜就可以了

最开始用的是碳膜的。烧的还多些,最后改成金属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控硅触发电流以及在什么相位角度时触发,就可知这两阻承受多多电压和电流,不方便计算可藉由仿真求得。光 ...

导通后,430R和330R上的电压很低了,就是可控硅的压降这个时候电流很小。其实理论上0805都没问题的

网友C:
烧坏的现象是什么?一般是开路了,是烧焦的开路?还是表面看不出明显痕迹的开路?
330欧姆电阻,接的是可控硅的G极,可控硅内部,G/T1之间有PN结双向保护的,电压不会这么高导致电阻烧坏的。
出现意外,一般是420欧姆的电阻烧掉,330欧姆的电压不会很高的。
类似电路,电阻1206的,没有见过烧掉的,0805也不见烧掉的,除非出现意外了(可控硅没有触发之类的)。
我怀疑可控硅的触发电流太大,没有触发,或者可控硅的某些引脚有开路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坏的现象是什么?一般是开路了,是烧焦的开路?还是表面看不出明显痕迹的开路?
330欧姆电阻,接的是可控 ...

电阻是烧焦开路了。至于您说的可控硅触发电流大,但是我负载是100W不到的灯····日光灯,带整流器的那种。板子上有20个这样相同的电路,但是不是每个都会烧。只有极个别的呢。没有触发和触发脚不良我检查过,确实触发了的。

楼主:
1、有同事说我这个430R电阻选小了,应该选个大的。还没试
2、有同事又说这个电路在L与OUT间加RC电路。我试过加了RC没用,一直处于导通状态。39R 1W电阻与0.1uF 630V的CBB电容。
加了RC后直接就通了。光耦拉高拉低都不行
3、有同事说我灯管有问题,是感性负载,会在关闭后有反向电压

楼主:
那两个430R与330R的电阻我把功率加大到1/2W这个时候电阻不烧。可控硅却烧掉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阻是烧焦开路了。至于您说的可控硅触发电流大,但是我负载是100W不到的灯····日光灯,带整流器的那 ...

说了半天,你根本没有理解这个电路的原理。
当可控硅没有被触发,MOC3041其实已经导通了,给可控硅触发的限流电阻,变成了MOC3041的负载,这个负载功耗很大的,只有可控硅触发了,这些电阻的电压才会消失。正常情况,可控硅很快被触发,微秒级别的,这些电阻的功耗很低的。
不信的话,你把可控硅T2开路,这个420欧姆电阻必然烧掉。
至于330欧姆电阻会烧掉,应该是其它原因,比如可控硅管脚虚焊。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两个430R与330R的电阻我把功率加大到1/2W这个时候电阻不烧。可控硅却烧掉

阻值不变,功率加 大,3041触发时间,3041二端是通的,应此,此电流很大,通过二个电阻的电压在不同的半波加进GA或GK,不同电阻来保证触发电流的最低电流。

@hsftwx52 ,可能要加,日光灯稍带有感性的因素,你也用阻性负载相近功率的试下,不烧,那就有加消火网络的必要。
按照您说的试了,功率加大到2W电阻不烧了,可控硅却烧。我负载是日光灯管。是不是考虑RC没加的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C3041看一下驱动电流规格,若是15mA,则200欧姆明显过大。

光耦的二极管的电阻有差不多1K把。加我这个200R应该不到15mA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了半天,你根本没有理解这个电路的原理。
当可控硅没有被触发,MOC3041其实已经导通了,给可控硅触发的 ...

这个电路我确实没理解.按照您的说法关于虚汗我否反复检查了,并且可控硅的2个脚是做了开窗PCB的

网友E:
你又不调角,换成3061多好,还没什么干扰。

网友F:
应该是你的负载阻抗太小,与R25 组成分压电路 , 给可控硅提供出发电流,如果负载电阻小,就会导致可控硅控制极电流大,烧坏可控硅,电阻等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你的负载阻抗太小,与R25 组成分压电路 , 给可控硅提供出发电流,如果负载电阻小,就会导致可控硅控 ...

我认为有道理的

网友H(2024-04-09):
如果用的是贴片电阻的话,注意封装是否能承受310V电压,

网友I(2024-06-04):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J(2025-01-07):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你的负载阻抗太小,与R25 组成分压电路 , 给可控硅提供出发电流,如果负载电阻小,就会导致可控硅控 ...

有很大概率是这个问题,这样就要修改R25和R29的阻值,改成1K以上应该可以了,这样就可以分走大部分电压,然后触发G级导通可控硅

说反了

网友K:
我的用的3061,很稳定。你试试。然后把两个电阻阻值对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