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通过光耦的波形为什么失真了呢?

楼主(2019-07-05):
光耦转换电路原理图如图所示:
其中,EMSW1脚接MCU给出PWM波;然后通过示波器测试U17的PIN2脚和PIN3脚的波形,分别如下面所示:
PIN2脚的波形:

PIN3脚的波形:
请问大神们,什么原因导致经过光耦后波形失真了呢?谢谢了呀。

这个电路,高频波形比较差,小于1K的频率时,波形输出还可以。

网友A:
该光耦3脚和4脚之间是个光电三极管,此三极管导通快而关断慢。另外,MOS管门极是个相当大的电容(包括米勒电容),此电容充电靠光耦内三极管导通,放电却只能靠R130,而R130又用到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光耦3脚和4脚之间是个光电三极管,此三极管导通快而关断慢。另外,MOS管门极是个相当大的电容(包括米勒电 ...

您的意思是改变R130电阻的值可以改善波形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改变R130电阻的值可以改善波形对吧?

减小R130数值,可以改善波形,但作用不大。
三极管饱和导通时等效电阻很小,在数欧姆到数十欧姆量级。所以R130即使减小到数百欧姆,仍然比光耦内三极管饱和导通电阻要大得多,至少大一个数量级。
可以加一支二极管和一支三极管来使MOS管电容放电。且待我把图画出来再贴出到本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改变R130电阻的值可以改善波形对吧?

此电路中三极管T可以用8550之类,R可以用1~2千欧,D可以用1N4148之类。

网友B:
mos功率管的栅极电容往往被人忽略,这样关断特性会很差,mos管上的功耗会大很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中三极管T可以用8550之类,R可以用1~2千欧,D可以用1N4148之类。

张哥,这是哪份资料看到的,可以推荐一下吗,谢谢。

网友D:
MOS  输入电容,影响开关速度

网友E:
换个类似光耦就行。

网友F:
是否愿意用两个光耦,当然成本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中三极管T可以用8550之类,R可以用1~2千欧,D可以用1N4148之类。

好的,学习了,谢谢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个类似光耦就行。

要是换TLP293可以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要是换TLP293可以吗?

不行。只有推挽输出的可以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中三极管T可以用8550之类,R可以用1~2千欧,D可以用1N4148之类。

高手就是高手,不服高人有罪。

网友H:
充电常数与放电常数不相符,放电常数太大,加一级驱动PP即可,或下拉电阻降低成1K,可改良下降速率。低成本方案,或是用数字光耦。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中三极管T可以用8550之类,R可以用1~2千欧,D可以用1N4148之类。

请问下,PNP三极管的E级和MOS管的G级间不需要串个小电阻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I:
请问下,PNP三极管的E级和MOS管的G级间不需要串个小电阻吗?

MOS管门极输入处串联小电阻,目的有二:
一、预防寄生参数引起振荡。
二、限制门极电流上升下降速度,减少干扰。
其中第二项是主要的。
如果前级到MOS管门极联接线很短,门极电流突变对外界影响不大,可以不使用这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行。只有推挽输出的可以用。

好的,那这种4PIN封装的推挽输出的楼主可以推荐几款吗?谢谢了。

xch
@lunsen :楼下回答了
@xch :不好意思,打错了,应该是层主。
xch
你自己不就是楼主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好的,那这种4PIN封装的推挽输出的楼主可以推荐几款吗?谢谢了。

对不起,就没有4Pin封装的推挽线路,你自己算算,脚不够了。

网友K:
经测试,这个改法不行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中三极管T可以用8550之类,R可以用1~2千欧,D可以用1N4148之类。

按照这个电路改进后,当R=1K的时候,光耦输出波形如下:当R=510R的时候,光耦输出波形如下:
当R=120R的时候,光耦输出波形如下:
不知怎么再进行改进,请赐教,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这个电路改进后,当R=1K的时候,光耦输出波形如下:当R=510R的时候,光耦输出波形如下:
当R=120R的 ...

没有查到首帖图中光耦型号的说明书。
你用的是什么光耦?最好把说明书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查到首帖图中光耦型号的说明书。
你用的是什么光耦?最好把说明书贴出来。 ...

规格书请见附件,谢谢。

网友L:
改用高速光耦6N137

@xmar :1us也比楼主选用的这种光耦快一个数量级以上了。楼主的这种光耦上升下降时间达18us。一个数量级,应该说改善很多了。6N137当然更快,但要加放大才能够驱动功率MOS管,放大电路要求的速度不低,这对楼主恐怕也是有些困难的事情。
@maychang :6N137工作电压不超过7V,是个问题。可速度很快:TPLH、TPHL达45ns,而6N136速度慢很多差不多只有1us。
6N137电源电压只允许用到5V,不足以驱动功率MOS管。还是使用6N135、6N136为是,电源电压允许15V。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规格书请见附件,谢谢。

22楼波形,应该说算是不错的了。
该型号光耦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均达到18us,22楼尤其是最后一幅图中波形周期为100us,上升和下降时间大致上符合datasheet中所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规格书请见附件,谢谢。

你选用的这个光耦型号,速度不够快,也就只能工作到这个频率,得到这样的上升下降沿。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楼波形,应该说算是不错的了。
该型号光耦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均达到18us,22楼尤其是最后一幅图中波形 ...

您仔细看下波形,当电阻小波形好的时候,输出的电压很小了,这个无法打开下级MOS了,感觉这样也不是很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仔细看下波形,当电阻小波形好的时候,输出的电压很小了,这个无法打开下级MOS了,感觉这样也不是很对 ...

是的。这个型号的光耦,也就只能这样了。

网友M:
这个关断时间慢,主要有三个方面引起:
1,光耦的关断延迟时间 tf, 有datasheet可知,是18us;
2, MOS管的输入电容,Cin, 有datasheet可知,是2.98nF,配合你的放电电阻10k, 延迟时间为48us;
3, 走线layout引起的电容,
如果你想改善这个波形,可以考虑C极输出,还有在MOS的门极上增加快速放电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关断时间慢,主要有三个方面引起:
1,光耦的关断延迟时间 tf, 有datasheet可知,是18us;
2, MOS管的 ...

请教快速放电电路有何推荐,谢谢。

网友J:
引用 楼主:
请教快速放电电路有何推荐,谢谢。

换光耦,或者增加MOS驱动芯片,国产的双通道才0.5左右,反正你这边必须是有源的,所以增加驱动芯片没额外负担,而且增加驱动芯片后,根据光耦上下延时参数比较对称,你这个原来型号的光耦可以继续用,只是增加一点延时。可以上屹晶微电子官网找你需要的MOS驱动芯片。

网友N: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中三极管T可以用8550之类,R可以用1~2千欧,D可以用1N4148之类。

二极管可用电阻代替不

网友N:
引用 网友A:
减小R130数值,可以改善波形,但作用不大。
三极管饱和导通时等效电阻很小,在数欧姆到数十欧姆量级。所 ...

R130电阻和光电三极管导通电阻有什么关联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F:
是否愿意用两个光耦,当然成本高些

不是多此一举吗?低电平的时候  右边低

网友A:
引用 网友N:
R130电阻和光电三极管导通电阻有什么关联啊?

R130电阻是由电路设计者选定的,可见与光电三极管导通电阻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N:
二极管可用电阻代替不

“二极管可用电阻代替不”
不可以。

网友N: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可用电阻代替不”
不可以。

起什么作用 这二极管

网友N:
引用 网友A:
减小R130数值,可以改善波形,但作用不大。
三极管饱和导通时等效电阻很小,在数欧姆到数十欧姆量级。所 ...

三极管饱和导通时等效电阻很小,在数欧姆到数十欧姆量级。所以R130即使减小到数百欧姆,仍然比光耦内三极管饱和导通电阻要大得多,至少大一个数量级---------------------您这句话要表达啥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N:
三极管饱和导通时等效电阻很小,在数欧姆到数十欧姆量级。所以R130即使减小到数百欧姆,仍然比光耦内三极 ...

我这句话,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无非是说三极管饱和导通的电阻相当小,R130电阻比较大。

网友N:
引用 网友A:
你把5楼电路输入信号(低电平为零的矩形波)分成上升沿和下降沿,以及矩形波平坦部分,共四部分分析,同时 ...

您详细的说下嘛

网友A:
那需要画几幅图。稍后再说。

网友A:
先把原图贴在这里。
原图可以等效于下图。图中开关K表示光耦,电容C表示MOS管输入电容(包括米勒电容)。

当开关K闭合,Vcc通过二极管D对C充电。因为二极管D正向导通时电阻很小,故电容C迅速充电。当然此时Vcc也通过电阻R产生电流,但因R较大,流经R的电流比较小。如果Vcc为10V,R为2千欧,那么流过R的电流是5mA。实际上R还可以再大一些。

开关K断开时,二极管D反向,电容C所储存电荷经三极管T发射结放电,流过电阻R的是三极管的基极电流,但因三极管集电极电流远比基极电流为大,大到数十倍以上,所以C储存的电荷迅速经三极管T放掉,远比经电阻R放电要快得多。之所以放电快,完全是因为三极管T的电流放大作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A:
先把原图贴在这里。
原图可以等效于下图。图中开关K表示光耦,电容C表示MOS管输入电容(包括米勒电容)。

您这个是PS画的吧

网友N:
引用 网友N:
您这个是PS画的吧

可是D的作用是?

网友N:
引用 网友A:
先把原图贴在这里。
原图可以等效于下图。图中开关K表示光耦,电容C表示MOS管输入电容(包括米勒电容)。

防止三极管饱和导通?可是导通之后C不是放电更快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A:
我这句话,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无非是说三极管饱和导通的电阻相当小,R130电阻比较大。 ...

就是充电速度快  放电速度慢  你要表达这个意思是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A:
22楼波形,应该说算是不错的了。
该型号光耦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均达到18us,22楼尤其是最后一幅图中波形 ...

如果要使输入输出完全同步 反向  有方法不

网友F:
引用 网友N:
不是多此一举吗?低电平的时候  右边低

怎么会多此一举,这样做是可以达到推挽输出,此电路主要在于简单

网友A:
详细到这个程度,还要问D的作用。我只能说:自己慢慢想吧。

网友N:
引用 网友A:
详细到这个程度,还要问D的作用。我只能说:自己慢慢想吧。

防止b电流过大  三极管工作在饱和导通状态?

网友A:
引用 网友N:
防止b电流过大  三极管工作在饱和导通状态?

还是51楼那句话:自己慢慢想吧。

网友O: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中三极管T可以用8550之类,R可以用1~2千欧,D可以用1N4148之类。

层主 您好,请问T三极管的E极比B极低了一个二极管的压降 还能导通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O:
层主 您好,请问T三极管的E极比B极低了一个二极管的压降 还能导通么?

44楼图中T是PNP管,发射极电位比基极电位低(光耦导通、二极管D导通时),T的发射结为反向,当然不能导通,集电极电流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