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485屏蔽层接地的问题

楼主(2019-07-05):
(无正文)

网友A:
485通讯线理论上3根线。
A、B、GND
带屏蔽的通讯电缆,理论上应该是单点接大地。这样就有良好的屏蔽效果。
如果电路板,是用的隔离电源(采用工频变压器或反激电源),屏蔽层接信号地,等效于一个分布电容接大地,基本屏蔽效果很差。所以接信号地仍然是个浮置系统。
但是通讯电缆为什么只有两个信号线?
如果是同一电源供电,gnd是在供电端连在一起的。
如果485模块连的的比较远,建议用四芯屏蔽电缆供电,即VCC、GND、A、B。屏蔽层单端接大地。

网友B:
不要接入信号地,最好也不要进入大地。。。血的教训啊

网友C:
屏蔽层单端接大地效果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5通讯线理论上3根线。
A、B、GND
带屏蔽的通讯电缆,理论上应该是单点接大地。这样就有良好的屏蔽效果。

如果整个485网络,每个485都有防雷电路,防雷电路的气体放电管,有一端是接大地的,把这一端全部接入屏蔽层,屏蔽层再单点接大地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整个485网络,每个485都有防雷电路,防雷电路的气体放电管,有一端是接大地的,把这一端全部接入屏蔽 ...

这么弄也行。接地阻抗要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弄也行。接地阻抗要低。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