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ED屏MIPI信号打ESD 4kv就花屏

楼主(2019-07-06):
目前是做车载产品,用的OLED屏,驱动屏的PCB板与MCU板是分开的,中间用同轴线连接,目前打所有板子的GND都会导致花屏,而且打2kv就会花屏,请大神指导

网友A:
同轴线上都有GND,这样的话静电肯定能影响到mipi,想办法隔离吧

网友B:
车载产品打静电2KV就会出问题,静电问题还是蛮严重的。我司有静电方案可提供参考

网友C:
试试增加驱动屏与MCU板 的GND连接。如果紧靠同轴上的GND连接,两者电压参考不同步,有可能会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