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 USB例程打开的问题

楼主(2019-07-06):
我下载了一个STM32F407的USB例程,MDK版本是4.22。
我装的是MDK5,STM32F4的包已经装上了。可是打开工程竟然提示没有那个芯片。
这应该怎么搞呢?谢谢!

网友A:
你新建工程里边可以看到目标器件么?

电脑里有装其他版本的keil么,比如keil C51?

我以前遇到的看不到器件,但是确认安装了器件包,原因是和keil C51把keil arm的快捷方式改了,实际上用的keil C51打开arm工程,所以器件库里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新建工程里边可以看到目标器件么?

电脑里有装其他版本的keil么,比如keil C51?

可以看到。
没装keil C51.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看到。
没装keil C51.

那第一张图的提示的两个按钮有按么,第一个是迁移都新的环境,

一般都可以的。

我以前经常要打开别人用mdk 4版本的工程,我的是5版本,点击迁移的话,重新编译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第一张图的提示的两个按钮有按么,第一个是迁移都新的环境,

一般都可以的。

谢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