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USB_OTG_FS和USB_OTG_HS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07-06):
最近在研究CubeMX和USB。
我打开STM32CubeMX,看到上图所示,不知道USB_OTG_FS和USB_OTG_HS是什么意思?
百度也没搜到。
是不是都是跟USB主机有关啊?谢谢!

网友A:
从机、主机的区别!!!

网友B:
全速和高速,全速外部要接PHY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机、主机的区别!!!

谢谢!那是不是说USB_OTG_HS是主机,USB_OTG_FS是从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速和高速,全速外部要接PHY

谢谢!你们俩说的不一样。是不是HS是高速,FS是全速?

网友A:
USB_OTG_HS是主机,USB_OTG_FS是从机

网友C:
OTG,on the go,可以根据ID线识别是host还是device

HS是high speed,高速480M,FS是full speed全速12M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_OTG_HS是主机,USB_OTG_FS是从机

你说的好像不对

网友A:
USB_OTG_HS是主机,USB_OTG_FS是从机

我认为应该是没错啊!

我们一起聊聊?探讨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_OTG_HS是主机,USB_OTG_FS是从机

我认为应该是没错啊!

可以呀!你看看别人的回答。
我QQ:413132614

网友D:
HS是high speed,480Mbps
FS是full speed, 12Mbps

网友E:
这个可不是主机和从机的区别,是USB数据传输中高速和全速的区别

网友F:
是的,就是这样

网友G:
是2个USB 接口, 这2个USB 接口即可以做主机,也可以做从机, HS 高速USB要外接PHY,FS全速USB.

然后HS 可以不接PHY用内部时钟直接做 FS用。再然后可以同时用这2个USB一起用,我昨天刚用这2个USB做了HOST,把HS当成FS用。

网友H(2019-08-06):
速度不一样而已  我就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I:
模式不一样 一个全速一个高速

网友J:
看百度的解释 很简单 但是还是理解不了

网友K(2020-07-28):
引用 网友B:
全速和高速,全速外部要接PHY

正解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是2个USB 接口, 这2个USB 接口即可以做主机,也可以做从机, HS 高速USB要外接PHY,FS全速USB.

然后HS 可 ...

厉害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