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103C8T6 Standby低功耗模式

楼主(2019-07-06):
STM32F103C8T6 低功耗
1. 开发环境:
winXP
MDK4.45
STM32 3.5固件库

楼主:
2. 低功耗模式简介
刚接触PWR的内容,使用手册说的不太能让我好理解。其实当你弄懂了以后再回去看使用手册还是能找到的,只是写的过于简略,对于初学者很多地方理解不到位。

    这个小总结完全从初学者角度,目的只有一个:进入/唤醒 PWR的standby模式。其实更多的是如何配置进入,唤醒基本上是配置好了后自动完成或硬件出发的,我们需要做的退出后的设计。这块内容暂不作为本次讨论内容。

NVIC  和 PWR 各寄存器状态决定三种低功耗模式:

楼主:
低功耗模式一览表

PS: STM32F的NRST是异步复位脚。
         当NRST输入低电平的时候,MCU处于复位状态,重设所有的内部寄存器,及片内几十KB的SRAM。
         当NRST从低电平变高时,PC指针从0地址开始。
         但是复位的时候不会将STM32F片内RTC的寄存器以及后备存储器重置,因为它们是用电池通过专门的VBAT脚供电。
          STM32中的NRST有施密特功能。大概在输入电压低于1.9V的时候将芯片复位。

楼主:
这里重点说standby模式

进入Standby模式后,静态SRAM和特殊功能寄存器的数据全部丢失,只保留备份寄存器和待机电流维持工作,这意味着:

① 所有IO口都被置为高阻抗输入(复位脚,被使能的唤醒脚,被配置为TAMPER的脚除外)

② 每次被唤醒相当于一次冷启动

网友A(2020-03-12):
问一下楼主,刚接触C8T6的东西,你那个表格是什么PDF上的,我数据手册上怎么没有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