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103的W25Q64的DMA高效数据访问实现

楼主(2019-07-06):
1. 关于DMA
首先任何FLASH的写操作都是非常耗时的,体现在擦除FLASH上,且写操作不能太频繁,故而用DMA方式实现写操作程序逻辑会非常复杂,程序逻辑在各种中断处理中容易乱,与之相反采用DMA读大批量数据时及具有优势.
比如36MHzSPI时种,采用轮询方式读一页数据需要花费250us时间,二用了DMA后只需要80us时间,提高了三倍还多,且启动DMA只需要5us,节省了245us时间.

楼主:
2. W25Q64实用的函数① 读ID号,用于确定芯片是否能正常访问
② 轮询方式读数据
③ 擦除指令
④ 写一页数据指令,(事先要擦除)
⑤ DMA方式读取一块数据

楼主:
3. 程序正文W25Q64.c
/*********************************Copyright (c)*********************************
**
**                                 FIVE工作组
**
**---------------------------------File Info------------------------------------
** File Name:               w25q64.c
** Last modified Date:      2013/9/10 9:32:33
** Last Version:            V1.2
** Description:             none
**
**------------------------------------------------------------------------------
** Created By:              wanxuncpx
** Created date:            2013/8/6 21:12:35
** Version:                 V1.2
** Descriptions:            none
**------------------------------------------------------------------------------
** HW_CMU:                  STM32F103ZET6
** Libraries:               STM32F10x_StdPeriph_Driver
** version                  V3.5
*******************************************************************************/

/******************************************************************************
更新说明:
******************************************************************************/

/******************************************************************************
*********************************  应 用 资 料 ********************************
******************************************************************************/

/******************************************************************************
********************************* 文件引用部分 ********************************
******************************************************************************/
#include "w25q64.h"

/******************************************************************************
********************************* 数 据 声 明 *********************************
******************************************************************************/
/*---------------------*
*     数据定义(输出)
*----------------------*/
uint8_t W25X_Buffer[W25X_SECTOR_SIZE];
volatile bool sem_W25X_DMA_Busy = true;
volatile bool sem_W25X_DMA_RxRdy= false;

/*---------------------*
*       数据定义(内部用)
*----------------------*/
static uint8_t  W25X_TX_Byte=0xFF;

/******************************************************************************
********************************* 函 数 声 明 *********************************
******************************************************************************/

楼主:
/******************************************************************************
/ 函数功能:初始化W25Q64的GPIO口连接
/ 修改日期:2013/9/10 19:04:15
/ 输入参数:none
/ 输出参数:none
/ 使用说明:none
******************************************************************************/
void W25X_GPIO_Config(void)
{
        /* Private typedef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SPI1 GPIO Configuration
                 PA5         ------> SPI1_SCK
                 PA6         ------> SPI1_MISO
                 PA7         ------> SPI1_MOSI
        */
        /*Enable or disable APB2 peripheral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Configure GPIO pin */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Configure pins as GPIO
                 PA4         ------> GPIO_Output
                 PB0         ------> GPIO_Output
        */
        /*Enable or disable APB2 peripheral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W25X_WP_EN();
        W25X_CS_H();

        /*Configure GPIO pin */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 */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Lock of the gpio */
        GPIO_PinLockConfig(GPIOA,GPIO_Pin_4);
        GPIO_PinLockConfig(GPIOB,GPIO_Pin_0);
}

楼主:
/******************************************************************************
/ 函数功能:初始化W25Q64
/ 修改日期:2013/9/10 19:04:16
/ 输入参数:none
/ 输出参数:none
/ 使用说明:none
******************************************************************************/
void W25X_Init(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配置DMA通道,DMA1_CH2收
    //读取SPI FLASH时多数为空数据故而数据地址无需增加
    //启动DMA1的时钟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DMA_DeInit(DMA1_Channel2);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SPI1->DR);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W25X_Buffer;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0;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2, &DMA_InitStructure);

    //配置DMA通道,DMA1_CH3发送
    DMA_DeInit(DMA1_Channel3);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SPI1->DR);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W25X_TX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0;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3, &DMA_InitStructure);

    //关闭DMA,清DMA标记,使能DMA1_CH2的传输完成中断
    DMA_Cmd(DMA1_Channel3, DISABLE);            //关闭发送DMA
    DMA_Cmd(DMA1_Channel2, DISABLE);            //关闭接收DMA
    DMA_ClearFlag(DMA1_FLAG_GL3|DMA1_FLAG_TC3|DMA1_FLAG_HT3|DMA1_FLAG_TE3);
    DMA_ClearFlag(DMA1_FLAG_GL2|DMA1_FLAG_TC2|DMA1_FLAG_HT2|DMA1_FLAG_TE2);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2,DMA_IT_TC,ENABLE);

        //初始化SPI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ENABLE);

        // SPI配置
        SPI_Cmd(SPI1,DISABLE);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    //72MHz分频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 //SPI设置成LSB模式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
        SPI_Init( SPI1, &SPI_InitStructure ) ;
        SPI_Cmd(SPI1,ENABLE);           //启动SPI

    //打开SPI1的DMA发送接收请求
    SPI_I2S_DMACmd(SPI1, SPI_I2S_DMAReq_Rx, ENABLE);
    SPI_I2S_DMACmd(SPI1, SPI_I2S_DMAReq_Tx, ENABLE);

    //清DMA忙信号
    sem_W25X_DMA_Busy = false;

    //使能NVIC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1_Channel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W25X_DMA_TC_PRIO;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楼主:
/******************************************************************************
/ 函数功能:SPI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
/ 修改日期:2013/9/10 19:04:16
/ 输入参数:none
/ 输出参数:none
/ 使用说明:none
******************************************************************************/
uint8_t W25X_ReadWriteByte(uint8_t dat)
{
    while ((SPI1->SR & SPI_I2S_FLAG_TXE) == (uint16_t)RESET);
    SPI1->DR = dat;
    while ((SPI1->SR & SPI_I2S_FLAG_RXNE) == (uint16_t)RESET);
    return (SPI1->DR);
}

楼主:
/******************************************************************************
/ 函数功能:读取SPI_FLASH的状态寄存器
/ 修改日期:2013/9/10 20:38:48
/ 输入参数:none
/ 输出参数:none
/ 使用说明:none
/   BIT7  6   5   4   3   2   1   0
/   SPR   RV  TB BP2 BP1 BP0 WEL BUSY
/
/   SPR:默认0,状态寄存器保护位,配合WP使用
/   TB,BP2,BP1,BP0:FLASH区域写保护设置
/   WEL:写使能锁定, 1
/   BUSY:忙标记位(1,忙;0,空闲)
/   默认:0x00
******************************************************************************/
uint8_t W25X_ReadSR(void)
{
    uint8_t byte=0;
    W25X_CS_L();                            //使能器件
    W25X_ReadWriteByte(W25X_ReadStatusReg); //发送读取状态寄存器命令
    byte=W25X_ReadWriteByte(0Xff);          //读取一个字节
    W25X_CS_H();                            //使能器件
    return byte;
}

楼主:
/******************************************************************************
/ 函数功能:读取芯片ID
/ 修改日期:2013/9/10 20:43:20
/ 输入参数:none
/ 输出参数:
/   返回值如下:
/   0XEF13,表示芯片型号为W25Q80
/   0XEF14,表示芯片型号为W25Q16
/   0XEF15,表示芯片型号为W25Q32
/   0XEF16,表示芯片型号为W25Q64
/ 使用说明:none
******************************************************************************/
uint16_t W25X_ReadID(void)
{
    uint16_t Temp = 0;

    W25X_CS_L();
    W25X_ReadWriteByte(0x90);       //发送读取ID命令
    W25X_ReadWriteByte(0x00);
    W25X_ReadWriteByte(0x00);
    W25X_ReadWriteByte(0x00);
    Temp|=W25X_ReadWriteByte(0xFF)<<8;
    Temp|=W25X_ReadWriteByte(0xFF);
    W25X_CS_H();
    return Temp;
}

楼主:
/******************************************************************************
/ 函数功能:等待芯片执行完毕
/ 修改日期:2013/9/10 20:43:20
/ 输入参数:none
/ 输出参数:none
/ 使用说明:none
******************************************************************************/
void W25X_Wait_Busy(void)
{
    while((W25X_ReadSR()&0x01)==0x01);   // 等待BUSY位清空
}

楼主:
/******************************************************************************
/ 函数功能:读取芯片看是否为忙
/ 修改日期:2013/9/10 20:43:20
/ 输入参数:none
/ 输出参数:none
/ 使用说明:none
******************************************************************************/
bool W25X_Read_BusyState(void)
{
    if((W25X_ReadSR()&0x01))return true;
    else return false;
}

楼主:
/******************************************************************************
/ 函数功能:SPI_FLASH写使能
/ 修改日期:2013/9/10 20:43:20
/ 输入参数:none
/ 输出参数:none
/ 使用说明:none
******************************************************************************/
void W25X_Write_Enable(void)
{
    W25X_WP_EN();                           //打开硬件写使能
    W25X_CS_L();                            //使能器件
    W25X_ReadWriteByte(W25X_WriteEnable);   //发送写使能
    W25X_CS_H();                            //取消片选
}

楼主:
/******************************************************************************
/ 函数功能:SPI_FLASH写禁止
/ 修改日期:2013/9/10 20:43:20
/ 输入参数:none
/ 输出参数:none
/ 使用说明:none
******************************************************************************/
void W25X_Write_Disable(void)
{
    W25X_WP_DIS();                          //关闭硬件写使能
    W25X_CS_L();                            //使能器件
    W25X_ReadWriteByte(W25X_WriteDisable);  //发送写禁止指令
    W25X_CS_H();                            //取消片选
}

楼主:
/******************************************************************************
/ 函数功能:使SPI FLASH掉电
/ 修改日期:2013/9/10 20:43:20
/ 输入参数:none
/ 输出参数:none
/ 使用说明:none
******************************************************************************/
void SPI_Flash_PowerDown(void)
{
    uint16_t i;

    W25X_CS_L();                        //使能器件
    W25X_ReadWriteByte(W25X_PowerDown); //发送掉电命令
    W25X_CS_H();                        //取消片选
    i= (72)*3;while(i--);               //等待约3us
}

楼主:
/******************************************************************************
/ 函数功能:唤醒SPI FLASH
/ 修改日期:2013/9/10 20:43:20
/ 输入参数:none
/ 输出参数:none
/ 使用说明:none
******************************************************************************/
void SPI_Flash_WakeUp(void)
{
    uint16_t i;

    W25X_CS_L();                        //使能器件
    W25X_ReadWriteByte(W25X_ReleasePowerDown); //发送掉电命令
    W25X_CS_H();                        //取消片选
    i= (72)*3;while(i--);               //等待约3us
}

楼主:
/******************************************************************************
/ 函数功能:擦除整个芯片 ,等待时间超长...
/ 修改日期:2013/9/10 20:43:20
/ 输入参数:none
/ 输出参数:none
/ 使用说明:none
******************************************************************************/
void W25X_Erase_Chip(bool bwait)
{
    W25X_Write_Enable();            //SET WEL
    W25X_Wait_Busy();
    W25X_CS_L();                    //使能器件
    W25X_ReadWriteByte(W25X_ChipErase);   //发送片擦除命令
    W25X_CS_H();                    //取消片选
    if(bwait)W25X_Wait_Busy();      //等待芯片擦除结束
}

楼主:
/******************************************************************************
/ 函数功能:擦除一个扇区
/ 修改日期:2013/9/10 20:43:20
/ 输入参数:Dst_Addr:扇区地址 根据实际容量设置
/ 输出参数:none
/ 使用说明:none擦除一个扇区的最少时间:65ms
******************************************************************************/
void W25X_Erase_Sector(uint32_t Dst_Addr,bool bwait)
{
    W25X_Write_Enable();            //SET WEL
    W25X_Wait_Busy();
    W25X_CS_L();                    //使能器件
    W25X_ReadWriteByte(W25X_SectorErase);           //发送扇区擦除指令
    W25X_ReadWriteByte((uint8_t)((Dst_Addr)>>16));  //发送24bit地址
    W25X_ReadWriteByte((uint8_t)((Dst_Addr)>>8));
    W25X_ReadWriteByte((uint8_t)Dst_Addr);
    W25X_CS_H();                    //取消片选
    if(bwait)W25X_Wait_Busy();      //等待擦除完成
}

楼主:
/******************************************************************************
/ 函数功能:读出一页数据,无限制
/ 修改日期:2013/9/10 20:43:20
/ 输入参数:none
/ 输出参数:none
/ 使用说明:none
******************************************************************************/
void W25X_Read_Page(uint8_t * pBuffer,uint32_t PageAddr)
{
    uint32_t    ReadAddr;
    uint16_t    i;

    if(PageAddr < W25X_PAGE_NUM)
    {
        ReadAddr = PageAddr *W25X_PAGE_SIZE;
        W25X_CS_L();
        W25X_ReadWriteByte(W25X_ReadData);         //发送读取命令
        W25X_ReadWriteByte((uint8_t)((ReadAddr)>>16));  //发送24bit地址
        W25X_ReadWriteByte((uint8_t)((ReadAddr)>>8));
        W25X_ReadWriteByte((uint8_t)ReadAddr);
        for(i=0;i<W25X_PAGE_SIZE;i++)
        {
            pBuffer[i]=W25X_ReadWriteByte(0XFF);   //循环读数
        }
        W25X_CS_H();
    }
}

楼主:
/******************************************************************************
/ 函数功能:写一页数据到指定的页,必须该页已被擦除!!!
/ 修改日期:2013/9/10 20:43:20
/ 输入参数:none
/ 输出参数:none
/ 使用说明:none
******************************************************************************/
void W25X_Write_Page(uint8_t * pBuffer,uint32_t PageAddr)
{
    uint16_t    i;
    uint32_t    WriteAddr;

    //打开写状态,并等待上次写操作完成
    W25X_Write_Enable();
    W25X_Wait_Busy();      //等待擦除完成

    //将数据写入FLASH
    WriteAddr =PageAddr* W25X_PAGE_SIZE;
    W25X_CS_L();
    W25X_ReadWriteByte(W25X_PageProgram);      //发送写页命令
    W25X_ReadWriteByte((uint8_t)((WriteAddr)>>16)); //发送24bit地址
    W25X_ReadWriteByte((uint8_t)((WriteAddr)>>8));
    W25X_ReadWriteByte((uint8_t)WriteAddr);
    for(i=0;i<W25X_PAGE_SIZE;i++)W25X_ReadWriteByte(pBuffer[i]);//循环写数
    W25X_CS_H();
    //W25X_Wait_Busy();      //等待擦除完成
}

楼主:
/******************************************************************************
/ 函数功能:在指定地址开始读取指定长度的数据(最大64KB字节),连续读取模式
/ 修改日期:2013/9/10 20:43:20
/ 输入参数:
/   pBuffer:数据存储区
/   ReadAddr:开始读取的地址(24bit)
/   NumByteToRead:要读取的字节数(最大65535)
/ 输出参数:none
/ 使用说明:none
******************************************************************************/
void W25X_Read_Data(uint8_t * pBuffer,uint32_t ReadAddr,uint16_t NumByteToRead)
{
    uint16_t i;
    W25X_CS_L();
    W25X_ReadWriteByte(W25X_ReadData);         //发送读取命令
    W25X_ReadWriteByte((uint8_t)((ReadAddr)>>16));  //发送24bit地址
    W25X_ReadWriteByte((uint8_t)((ReadAddr)>>8));
    W25X_ReadWriteByte((uint8_t)ReadAddr);
    for(i=0;i<NumByteToRead;i++)
    {
        pBuffer[i]=W25X_ReadWriteByte(0XFF);   //循环读数
    }
    W25X_CS_H();
}

楼主:
/******************************************************************************
/ 函数功能:DMA方式高效读取一批数据,小余64KB即可
/ 修改日期:2013/9/11 9:06:27
/ 输入参数:none
/ 输出参数:none
/ 使用说明:none
******************************************************************************/
void W25X_DMARead_Data(uint8_t * pBuffer,uint32_t ReadAddr,uint16_t NumByteToRead)
{
    //判断DMA是否仍处于工作状态,若是则等待传输完成,
    if( (DMA1_Channel2->CCR & DMA_CCR1_EN) || (DMA1_Channel3->CCR & DMA_CCR1_EN) )
    {
        //while( !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2));//高效写法如下
        while( !(DMA1->ISR & DMA1_FLAG_TC2));       //等待传送完成
        sem_W25X_DMA_RxRdy  = true;                 //标记DMA接收数据信号
        W25X_CS_H();                                //结束片选
        __NOP();__NOP();__NOP();__NOP();            //短延时,使CS有足够的拉高时间
    }

    //设置DMA数据载荷,并清DMA标记
    sem_W25X_DMA_Busy = true;               //标记为DMA忙
    DMA1_Channel3->CMAR = (uint32_t)(&W25X_TX_Byte);    //设置发送数据的源SRAM地址
    DMA1_Channel3->CNDTR= NumByteToRead;    //设置发送字节长度,发送SRAM地址不增加
    DMA1_Channel2->CMAR =(uint32_t)pBuffer; //设置接收数据个数
    DMA1_Channel2->CNDTR= NumByteToRead;    //设置接收数据的目标SRAM地址

    //发送前导字节
    W25X_CS_L();
    W25X_ReadWriteByte(W25X_ReadData);         //发送读取命令
    W25X_ReadWriteByte((uint8_t)((ReadAddr)>>16));  //发送24bit地址
    W25X_ReadWriteByte((uint8_t)((ReadAddr)>>8));
    W25X_ReadWriteByte((uint8_t)ReadAddr);
    SPI1->DR ;                                //接送前读一次SPI1->DR,保证接收缓冲区为空

    //清DMA标记
    DMA_ClearFlag(DMA1_FLAG_GL3|DMA1_FLAG_TC3|DMA1_FLAG_HT3|DMA1_FLAG_TE2);
    DMA_ClearFlag(DMA1_FLAG_GL2|DMA1_FLAG_TC2|DMA1_FLAG_HT2|DMA1_FLAG_TE2);

    //启动DMA发送数据
    while ((SPI1->SR & SPI_I2S_FLAG_TXE) == (uint16_t)RESET);
    DMA_Cmd(DMA1_Channel3, ENABLE);
    DMA_Cmd(DMA1_Channel2, ENABLE);

    //等待DMA传送数据完毕
    /*
    while( !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2));  //等待接收DMA的传输完成
    DMA_Cmd(DMA1_Channel3, DISABLE);            //关闭发送DMA
    DMA_Cmd(DMA1_Channel2, DISABLE);            //关闭接收DMA
    sem_W25X_DMA_RxRdy = true;                  //标记DMA接收数据信号
    W25X_CS_H();
    */

}

楼主:
/******************************************************************************
/ 函数功能:读唯一ID号,8个字节
/ 修改日期:2013/9/11 9:38:49
/ 输入参数:none
/ 输出参数:none
/ 使用说明:none
******************************************************************************/
void W25X_Read_UID(uint8_t * pBuffer)
{
    uint8_t i;

    W25X_CS_L();
    W25X_ReadWriteByte(W25X_ReadUniqueID);
    W25X_ReadWriteByte(0x00);
    W25X_ReadWriteByte(0x00);
    W25X_ReadWriteByte(0x00);
    W25X_ReadWriteByte(0x00);
    for(i=0;i<8;i++)
        pBuffer[i]=W25X_ReadWriteByte(0XFF);   //循环读数
    W25X_CS_H();
}

楼主:
/******************************************************************************
/ 函数功能:DMA数据接收完毕中断
/ 修改日期:2013/9/11 9:38:47
/ 输入参数:none
/ 输出参数:none
/ 使用说明:none
******************************************************************************/
void DMA1_Channel2_IRQHandler(void)
{
    //空读ISR状态
    DMA1->ISR;

    //关闭DMA通道
    //DMA_Cmd(DMA1_Channel2, DISABLE);//以下为等效写法
    //DMA_Cmd(DMA1_Channel3, DISABLE);//以下为等效写法
    DMA1_Channel2->CCR &= ~DMA_CCR1_EN;     //关闭DMA1_CH2
    DMA1_Channel3->CCR &= ~DMA_CCR1_EN;     //关闭DMA1_CH2

    //清DMA中断标记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1_IT_GL2|DMA1_IT_TC2|DMA1_IT_HT2|DMA1_IT_TE2);//以下为等待模式
    DMA1->IFCR = DMA1_IT_GL2|DMA1_IT_TC2|DMA1_IT_HT2|DMA1_IT_TE2;

    //置信号量
    DMA_Cmd(DMA1_Channel3, DISABLE);            //关闭发送DMA
    DMA_Cmd(DMA1_Channel2, DISABLE);            //关闭接收DMA
    sem_W25X_DMA_Busy   = false;                //标记为DMA空闲
    sem_W25X_DMA_RxRdy  = true;                 //标记DMA接收数据信号
    W25X_CS_H();                                //结束片选
}

楼主:
4. 头文件W25Q64.h
/*********************************Copyright (c)*********************************
**
**                                 FIVE工作组
**
**---------------------------------File Info------------------------------------
** File Name:               w25q64.h
** Last modified Date:      2013/9/10 9:32:33
** Last Version:            V1.2
** Description:             none
**
**------------------------------------------------------------------------------
** Created By:              wanxuncpx
** Created date:            2013/8/6 21:12:35
** Version:                 V1.2
** Descriptions:            none
**------------------------------------------------------------------------------
** HW_CMU:                  STM32F103ZET6
** Libraries:               STM32F10x_StdPeriph_Driver
** version                  V3.5
*******************************************************************************/

/******************************************************************************
更新说明:
******************************************************************************/

/******************************************************************************
*********************************  应 用 资 料 ********************************
*******************************************************************************
    1. W25Q64 拥有32 768个页,每页256个字节故有8MB的容量
    2. W25Q64 16个页为一个扇区
    3. W25Q64 256个页为一个Block
    2. 指令表
┌-----------------------┬--------┬-----------┬-----------┬-----------┬-----------┬-----------┐
|       令名             |  BYTE1  |   BYTE2    |    BYTE3   |   BYTE4    |   BYTE5    |   BYTE6    |
|                        | (CODE)  |            |            |            |            |            |
├-----------------------┼--------┼-----------┼-----------┼-----------┼-----------┼-----------┤
| Write Enable           |   06h   |            |            |            |            |            |
| 允许写状态寄存器       |   50h   |            |            |            |            |            |
| Write Disable          |   04h   |            |            |            |            |            |
| Read Status Register-1 |   05h   | S7–S0     |            |            |            |            |
| Read Status Register-2 |   35h   | S15–S8    |            |            |            |            |
| Write Status Register  |   01h   | S7–S0     | S15-S8     |            |            |            |
| Page Program           |   02h   | A23–A16   | A15–A8    |  A7–A0    |D7–D0      |            |
| Quad Page Program      |   32h   | A23–A16   | A15–A8    |  A7–A0    |D7–D0,..(3)|            |
| Sector Erase (4KB)     |   20h   | A23–A16   | A15–A8    |  A7–A0    |            |            |
| Block Erase (32KB)     |   52h   | A23–A16   | A15–A8    |  A7–A0    |            |            |
| Block Erase (64KB)     |   D8h   | A23–A16   | A15–A8    |  A7–A0    |            |            |
| Chip Erase             | C7h/60h |            |            |            |            |            |
| Erase / Program Suspend|   75h   |            |            |            |            |            |
| Erase / Program Resume |   7Ah   |            |            |            |            |            |
| Power-down             |   B9h   |            |            |            |            |            |
| 复位连续读模式         |   FFh   |    FFh     |            |            |            |            |
├-----------------------┼--------┼-----------┼-----------┼-----------┼-----------┼-----------┤
| Read Data              |   03h   |  A23-A16   | A15-A8     |  A7-A0     |  (D7-D0)   |            |
| Fast Read              |   0Bh   |  A23-A16   | A15-A8     |  A7-A0     |  dummy     |(D7-D0)     |
| Fast Read Dual Output  |   3Bh   |  A23-A16   | A15-A8     |  A7-A0     |  dummy     |(D7-D0, …) |
| Fast Read Quad Output  |   6Bh   |  A23-A16   | A15-A8     |  A7-A0     |  dummy     |(D7-D0, …) |
| Fast Read Dual I/O     |   BBh   |  A23-A8(2) | A7-A0,     |  M7-M0(2)  | (D7-D0,..) |            |
| Fast Read Quad I/O     |   EBh   |A23-A0,M7-M0|xxxx,D7-D0,.|(D7-D0,..)  |            |            |
| Word Read Quad I/O     |   E7h   |A23-A0,M7-M0|xx,D7-D0,.  |(D7-D0,..)  |            |            |
|Octal Word Read Quad I/O|   E3h   |A23-A0,M7-M0|(D7-D0,.)   |            |            |            |
| Set Burst with Wrap    |     77h |xxxxxx,W6-W4|            |            |            |            |
├-----------------------┼--------┼-----------┼-----------┼-----------┼-----------┼-----------┤
|Release Device ID       |  ABh    | dummy      |  dummy     |  dummy     |  (ID7-ID0) |            |
|ID                      |  90h    | dummy      |  dummy     |  00h       |  (MF7-MF0) | (ID7-ID0)  |
|ID by Dual I/O          |  92h    | A23-A8     |A7-A0,M[7:0]|MF[7:0],ID[7:0] |        |            |
|ID  by Quad I/O         |  94h    | A23-A0,M[7:0]| xxxx,(MF[7:0],ID[7:0])|(MF[7:0], ID[7:0], …)| ||
|JEDEC ID                |  9Fh    | (MF7-MF0)  | (ID15-ID8) | (ID7-ID0)  |            |            |
|Read Unique ID          |  4Bh    | dummy      |  dummy     |  dummy     |  dummy     | (ID63-ID0) |
|Erase Security Registers|  44h    | A23–A16   |  A15–A8   |  A7–A0    |            |            |
|Program Security Registers|42h    | A23–A16   |  A15–A8   |  A7–A0    |  D7-D0     | D7-D0      |
|Read Security Registers |  48h    | A23–A16   |  A15–A8   |  A7–A0    |  dummy     | (D7-0)     |
└-----------------------┴--------┴-----------┴-----------┴-----------┴-----------┴-----------┘
******************************************************************************/

#ifndef _W25Q64_H_
#define _W25Q64_H_

/******************************************************************************
********************************* 文件引用部分 ********************************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f10x_gpio.h"
#include "stm32f10x_rcc.h"
#include "stm32f10x_spi.h"
#include "stm32f10x_dma.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bool.h>
#include <stdint.h>
/******************************************************************************
******************************* 系 统 参 数 定 义******************************
******************************************************************************/
/*---------------------*
*     USART优先级定义
*----------------------*/
#define W25X_DMA_TC_PRIO    2           /* 中断优先级          */

/*---------------------*
*      参数配置定义
*----------------------*/
#define W25X_PAGE_SIZE      256         /* 定义页大小          */
#define W25X_PAGE_NUM       32768       /* 定义页的个数        */
#define W25X_SECTOR_SIZE    4096        /* 每扇区的大小        */
#define W25X_PAGES_PS       (W25X_SECTOR_SIZE/W25X_PAGE_SIZE)  /* 每扇区的页数 */

#define W25X_BUFF_NUM       2           /* 定义SRAM中缓冲个数  */
#define W25X_DUMMY_BYTE     0xFF        /* 空读字节定义        */

/******************************************************************************
********************************** 需自定义 ***********************************
****************************** 参数配置、引脚定义  ****************************
******************************************************************************/

/*---------------------*
*     本地硬件连接
*----------------------*/

/*---------------------*
*     常用指令定义
*----------------------*/
#define W25X_ReadStatusReg      0x05    //读状态寄存器1
#define W25X_ReadStatusReg2     0x35    //读状态寄存器2
#define W25X_WriteStatusReg     0x01    //写状态寄存器1
#define W25X_ReadUniqueID       0x4B    //读取唯一ID

#define W25X_WriteEnable        0x06    //写使能
#define W25X_WriteDisable       0x04    //写关闭

#define W25X_ReadData           0x03    //读数据
#define W25X_PageProgram        0x02    //写FLASH

#define W25X_ChipErase          0x60    //也可为0x60
#define W25X_SectorErase        0x20    //4KB擦除

#define W25X_PowerDown          0xB9    //掉电,低功耗
#define W25X_ReleasePowerDown   0xAB    //恢复上电

/******************************************************************************
********************************* 参数宏定义 *********************************
******************************************************************************/
/*---------------------*
*       参数定义
*----------------------*/
#define W25X_WP_DIS()        (GPIOB->BRR = GPIO_Pin_0)
#define W25X_WP_EN()         (GPIOB->BSRR  = GPIO_Pin_0)
#define W25X_CS_L()          (GPIOA->BRR  = GPIO_Pin_4)
#define W25X_CS_H()          (GPIOA->BSRR = GPIO_Pin_4)
/******************************************************************************
********************************* 数 据 声 明 *********************************
******************************************************************************/
/*---------------------*
*      输出数据
*----------------------*/
extern uint8_t W25X_Buffer[W25X_SECTOR_SIZE];
extern volatile bool sem_W25X_DMA_Busy;         //用户只读
extern volatile bool sem_W25X_DMA_RxRdy;        //用户读取,清零

/******************************************************************************
********************************* 函 数 声 明 *********************************
******************************************************************************/
/*---------------------*
*    输出函数
*----------------------*/
//初始化
extern void W25X_GPIO_Config(void);         //配置GPIO口
extern void W25X_Init(void);                //初始化SPI

//获取状态
extern uint8_t W25X_ReadSR(void);           //读取状态寄存器
extern uint16_t W25X_ReadID(void);          //读取ID号
extern void W25X_Wait_Busy(void);           //等待W25X直到空闲
extern bool W25X_Read_BusyState(void);      //读取W25X的忙状态(不等待)

//控制状态
extern void W25X_Write_Enable(void);        //写使能
extern void W25X_Write_Disable(void);       //写禁止
extern void SPI_Flash_PowerDown(void);      //掉电
extern void SPI_Flash_WakeUp(void);         //唤醒

//擦除相关(有等待选择)
extern void W25X_Erase_Chip(bool bwait);    //全片擦除,要等待写完成,需要21秒
extern void W25X_Erase_Sector(uint32_t Dst_Addr,bool bwait);    //扇区擦除,实际需要65ms

extern void W25X_Read_Data(uint8_t * pBuffer,uint32_t ReadAddr,uint16_t NumByteToRead);     //250us执行完毕
extern void W25X_DMARead_Data(uint8_t * pBuffer,uint32_t ReadAddr,uint16_t NumByteToRead);  //5us执行,75us后结束
extern void W25X_Read_Page(uint8_t * pBuffer,uint32_t PageAddr);    //读出一页,300us
extern void W25X_Write_Page(uint8_t * pBuffer,uint32_t PageAddr);   //写入一页,必先擦除,事先有些等待,600us
extern void W25X_Read_UID(uint8_t * pBuffer);   //读取W25X的唯一MAC,<5us

/******************************************************************************
***********************************   END  ************************************
******************************************************************************/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