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恒流恒压源求助】5~10W恒流源驱动

楼主(2019-07-06):
最近想做一个LED补光灯,能调节亮度和色温。
无奈自己不太会设计电路。只知道应该恒流驱动,通过MCU控制,改变LED驱动电流,从而调节LED的亮度。
所以想问一下大家,应该使用什么样的驱动电路。或者芯片。功率大致定在8W左右。驱动两组LED(冷,暖光)
所以这样一路输出只要4W左右就可以了。

如图Fig.1~Fig.3 是从网上扒下来的图面 其LED驱动部分具体芯片的型号还不知道。只知道MCU用的是新塘的,其实MCU这边都不重要了 用什么都一样。

Fig.1 补光灯正面

Fig.2补光灯背面

Fig.3 补光灯拆解

我一开是想用一个恒流恒压模块来调节电流,如Fig.4
然后抄了一下这个模块的原理图 Fig.5 感觉还是有些麻烦,最好是用一块芯片来控制,减少电路复杂度。

Fig.4 恒流恒压模块

Fig.5 恒流恒压模块原理图

帮帮忙,推荐一下有没有更简单的电路,或者干脆用芯片来调节电流。 谢谢 XDD

楼主:
Can you help help me?

网友A:
你是要设计一个产品?
请把它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设计一个产品?
请把它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不是设计产品,就是自己玩玩而已 XD

网友A:
被你拆了的那个不能用么?

网友A:
原来是别人的图。。。

网友A:
很麻烦的。
用不同颜色的灯混合得到需要色温的光,也需要很多专业知识/数据,不做产品自己搞费这个事不值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设计产品,就是自己玩玩而已 XD
自己玩玩而已

那还设计个毛,人家现成的补光灯你都花钱买回来了,拿去玩玩不就好了,何必拆解分析复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麻烦的。
用不同颜色的灯混合得到需要色温的光,也需要很多专业知识/数据,不做产品自己搞费这个事不值得 ...

大致调节一下 毕竟色温检测还要特定的设备。不用那么精确的 XD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还设计个毛,人家现成的补光灯你都花钱买回来了,拿去玩玩不就好了,何必拆解分析复制? ...

别人的拆解图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恆流即可,不能恒压又恆流。LED灯很刺眼,用飞利浦台灯小灯管便宜又耐用4丶5年才更换一次,但选择白色较好 ...

是喔! 电压不变,调电流来控制灯光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麻烦的。
用不同颜色的灯混合得到需要色温的光,也需要很多专业知识/数据,不做产品自己搞费这个事不值得 ...

顺便问一下喔,您说正常的数字电源,输出的波形是真直流还是高频PWM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顺便问一下喔,您说正常的数字电源,输出的波形是真直流还是高频PWM呢

是PWM做的DCDC转换吧?

网友D:
关注,我也想了解随便搜了一下
OC5021B-OC5020B-OC5022B-OC5028B-LED车灯方案(支持PWM调光或线性调光
https://bbs.21ic.com/icview-2829870-1-1.html?fromuser=simonliu009

模拟/PWM调光搭配得宜 LED照明色彩更缤纷
https://bbs.21ic.com/icview-2820432-1-1.html?fromuser=simonliu009

降压恒流芯片AP5170 外围电路简单_调光无频闪 PWM
https://bbs.21ic.com/icview-2695816-1-1.html?fromuser=simonliu009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注,我也想了解随便搜了一下
OC5021B-OC5020B-OC5022B-OC5028B-LED车灯方案(支持PWM调光或线性调光
http: ...

Orz 感谢~~

网友E:
可以参考ADI的好多调光芯片,比如LT1618,恒流和恒压都有,通过PWM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参考ADI的好多调光芯片,比如LT1618,恒流和恒压都有,通过PWM控制

OK 谢谢!!!   我也找到了一个 芯片 LP3322  :p

好的

网友F:
PT-4115恒流驱动芯片,了解一下。曾经实习时候做过跟你类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PT-4115恒流驱动芯片,了解一下。曾经实习时候做过跟你类似的。

PT4115之前在我的候选名单里面,但是输入电压稍微高一点,要用锂电池供电的话需要一个升压电路。 XD

网友G(2022-12-03):
目前还需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