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开发脉冲中子发生器

楼主(2019-07-06):
    中子发生器有直流和脉冲两种工作模式。直流模式下,中子发生器多用于中
子辐照;脉冲模式下,多道分析器利用同步脉冲的触发,将中子伽马能谱进行谱
分离,便于物质元素的分析。中子发生器产生的中子与物质可以进行多种核反应,
产生非弹、俘获、缓发等特征伽马射线。在最新的国际前沿研究中,这些特征伽
马射线能谱可以通过脉冲时间顺序分离出来,有利于中子多元素分析精度的提
高,特别适合在线分析技术应用。因此,在实际物料分析过程中,单一的中子能
谱己不能满足使用者的需求。为了在中子能谱中获取更多的核反应信息,这就需
要中子发生器能产生较为复杂的时序脉冲和相应的同步脉冲。本文针对东北师范
大学自主知识产权ZFD-1型自成靶陶瓷中子管,设计了一种新型脉冲中子发生
器控制台。该控制台在原有直流/脉冲模式下,根据中子爆发时间的不同,加入
了单一脉冲和复合脉冲模式,实现了能谱的分离。此外,中子发生器在正常运行
时会产生大量中子射线,为了保证操作人员的安全,需要使用者远离中子发生器
测试现场,但操作人员还需实时监测中子发生器的运行情况,因此中子发生器加
入了远程监测系统。

楼主:
    硬件方面,设计了以STM32为核心的主控电路、电源驱动电路、中子定标
器电路和远程波形监测电路,实现了数据采集、DA输出、串口及USB通信、
驱动电源设计、同步脉冲远程监测、中子计数等功能;设计了以FPGA为辅助控
制器的同步脉冲时序电路,实现了控制台三种模式的脉冲输出,为后续中子伽马
全谱分离实验奠定硬件基础。软件方面,完成了STM32的C程序编写、FPGA
的Verilog程序设计以及脉冲中子与多道分析器的同步。上位机方面,以LabVIEW
平台为核心,设计了各功能模块的测试界面和系统控制界面。同以往控制台通信
协议相比较,本控制台移植了FreeModbus协议,工业场合可靠性强,进一步增
强了系统的容错能力。

楼主:
    在石油测井方面,中子发生器在石油测井的应用己接近50年,并根据不同
的条件设计出了测井仪器[f6l。由于目前使用的脉冲中子发生器系统频率为
1 OKHz,脉冲宽度为l0us,中子产额高于1 x 1 Ogn/s,因而利用脉冲中子发生器可
以研究快中子与岩石作用的各种过渡过程,从而引出各种使用脉冲中子发生器的
中子测井方法,如:补偿石油测井、碳氧比能谱测井、中子寿命测井三种测井方
法}}-lob o  C/O能谱测井法是通过测量脉冲中子在地层中激发的非弹散射Y射线能
谱来确定套管井底层中油饱和度的一种新方法,对于己经进入后期开发的油田,
C/0能谱测井为探测富余的残留油层和确定水淹等级提供了唯一可靠的手段
【“一‘2l。脉冲中子发生器测井技术是一种先进、环保的石油测井技术,是未来石油
测井技术的方向【13]

楼主:
    在工业在线分析方面,以煤质分析为例。传统的煤质分析方法有很多:红外
法、化学法、微波法、人工灼烧法和氧弹法等,他们的共同特性为:操作繁琐、
检测时间较长、不能在线分析且误差较大[[ 14]。新兴的中子煤质分析法正常解决
了这些难题,它是利用热中子俘获反应[[n, y]和快中子非弹性散射反应【n,n', y ]
放出的丫射线来分析物质元素,确定煤中的元素种类和工业量,具有可在线分析、
多元素测试、测试时间短等特点。与传统的工业分析方法相比,中子煤质分析大
大缩短了测试周期,准确率高[}ls-1}}

楼主:
      (1)基于芯片S TM32F 103 VET6开发完成了脉冲中子发生器的主控电路和
驱动电路,负责协调和控制整个系统。同时,完成了整体系统的组装和调试。
      C2)基于芯片EP4CE6E22C8N设计了脉冲时序电路,产生3路触发脉冲和
4路同步可调脉冲。触发脉冲用于触发中子管离子源进行模式选择,同步脉冲用
于触发多道分析器,进行脉冲中子的谱采集。
      C3)设计完成在直流、单一脉冲模式下多道分析器与中子发生器同步问题,
实现在复合脉冲模式下触发脉冲与4路同步脉冲的输出。
      C4)基于芯片S TM32F 103 VET6设计了一种便携式监测系统,包括双通道
远程波形监测仪和4通道中子定标器,旨在用户可以远程监控中子发生器的运行
状态。波形监测仪用于离子源触发信号的实时检验;中子定标器用于采集He-3
探测器的脉冲个数。
      CS)基于LabVIEW虚拟仪器,设计了实验室独有的控制台控制界面,取
代了触摸屏,具有错误处理、数据采集、身份识别、参数设置、中子计数和系统
监控等功能,使系统可读性、稳定性提高。
      C6)基于Android Studio 2.2软件,设计了一款与单片机通信的手机APP ,
主要用于在工业现场使用前中子发生器控制系统的校验。

楼主:
    中子发生器用于产生可调控的中子源,它的构成如图2.1所示,主要包括密
封中子管、中子发生器控制系统、控制台连接组件、电缆、上位机及其控制软件。
其中中子发生器控制系统包括主控电路、脉冲发生电路、数据采集电路、监测电
路、储存器电源、离子源电源和加速极电源驱动等[[30]。其中储存器为。-lf}恒流
源电源,离子源为0-3000V可调电源、高压源为0-130KV可调电源,且电源各
自独立,隔离调控。中子发生器本就是弱电控制强电的一个系统,通过产生的三
路低电压驱动电源来控制中子管的三路电源。

楼主:
    储存器是中子管内调节管内气压的元件。储存器由吸氢能力强的粉末和加热
丝组成,它在一定温度下能够吸附一定量的氖氖气体,温度升高时放出,温度降
低时吸收[[32]。储存器的加热丝由金属徕钨丝制成,导热性能优越,可利用储存
器驱动电源来控制徕钨丝进行热量的调控,进而控制释放的气体量。

楼主:
    2.2.2离子源
    离子源用来电离储存器释放出来的氖氖气体,它的电离能力和它自身的永磁
体磁性强度、电压大小和整体压强相关[[33]。通常稳定阳极电压和压强可以稳定
离子源电流,进而来稳定中子产额。
    2.2.3加速电极
    加速电极实际则为一个加速电场,主要用来加速离子源电离后的带电离子,
进而与靶进行核反应产生中子。
    2.2.4靶
    靶核是中子管内发生核反应的场所,当目标靶被加速的离子轰击时,会与吸
附在靶上的气体发生核反应产生中子[[34]
2.3中子发生器控制系统
    中子发生器控制系统主要包括中子发生器控制台、储存器电源、离子源电源、
加速极电源。
    2.3.1中子发生器控制台
    中子发生器控制台是中子管正常运行的核心组件,它主要实现了对中子管内
储存器电源、离子源电源、加速极电源三路电源和中子产额的实时控制和监控。
另外,它还负责系统各模块之间的通信功能。

楼主:
    2.3.2储存器电源
    储存器电源主要负责加热中子管内部的徕钨丝,使得温度升高,氖氖气体随
之释放。随着温度上升,徕钨丝的内阻值增大,电流会相应的减小,这就使得系
统整体滞后动荡。故储存器设计为恒流源,电流范围为。-1.5  A。在实际使用过
程中,考虑到中子管使用寿命,系统通常会限制储存器电流调节范围为。-0.5 Ao
    2.3.3离子源电源
    离子源电源的工作电压为1700 V-2400 V旨在电离储存器内放出的气体。
氖氖气体从储存器出来后,加在离子源两端的电压将气体电离,从而这些带电离
子经过高压加速后进行中子核反应。离子源有两种工作模式,直流和交流模式,
这也就决定了中子产额的特性。当离子源电源工作在直流电压情况下,中子管产
生恒定产额的中子;当离子源电源工作在脉冲电压下,中子管产生脉冲中子。在
使用过程中,可依靠上位机对离子源电源模式进行调控。
    2.3.4加速极电源
    加速极电源主要加速从离子源电离出来的带电气体,电压范围。-130 KV}
是一种小型、可调控、功率低的高压电源。在加速极电源的作用下,电离后的氖
氖气体经过加速轰击到靶上进行核反应,产生中子射线。在使用过程中,可通过
LabVIEW上位机来控制加速极电源电压大小。

楼主:
    控制系统由上位机、基于STM32的主控电路、辅助驱动电路、基于FPGA
的脉冲时序发生电路、远程波形监测仪和中子定标器组成。脉冲中子发生器有三
种工作模式,直流模式、单一脉冲模式和复合脉冲模式。在直流模式下,离子源
触发脉冲和多道分析器的触发信号都为固定时长的高电平;在单一脉冲模式下,
离子源触发脉冲为上位机可调频率和宽度的单一脉冲,多道分析器的触发信号为
对应的同步单一脉冲;在复合脉冲模式下,离子源触发脉冲由高、低频率脉冲相
与而得,多道分析器的触发信号为对应的四路复杂脉冲,且各脉冲之间相对同步。
图3.1为本文设计的脉冲中子发生器控制系统框架图。

楼主:
    主控板电路主要由供电电源、串口通信模块、Wifi模块、I/O输出模块、系
统计时模块、接口模块、AD数据采集和PWM输出模块构成,原理如图3.2所
不。
    各电路模块实现功能如下:
      C1)电源模块负责转化出主控板各个器件所需要的电压。
      C2)串口通信模块实现PC机与主控板之间的通信。
      (      3) Wifi模块实现了移动终端设备与单片机的无线通信方式。
      (4) I/O输出模块用于控制离子源开关、单一/复合开关和脉冲/直流开关,
是系统进行模式切换的必要工具。
      CS)系统计时模块用于实时记录脉冲中子发生器在线使用时间和中子管累
计使用时间。
      C6)接口模块为核心主控板与驱动板之间的连接口。
      C7) AD数据采集模块实现中子管各路电源的实时采集。
      C8) DA模块实现单片机对储存器、离子源、加速极三路驱动电源的调控。

楼主:
     主控电路最小系统电路设计如图3.4所示。在电源满足性能的要求下,最小
系统还需要外接三个模块,分别为8MHz晶振、32.768KHz晶振和下载器模块。
8M晶振提供单片机MCU的主频,用于系统时钟的设置,32.768KHz晶振用于
系统时钟芯片[[38]。此外,STM32还需要有下载程序的下载口,故系统设计了双
排针20PIN的下载口供ARM程序下载。

楼主:
    在前几代的控制台设计中,通信部分采用MAX232或者MAX3232通信芯
片,但在实际工业控制现场,中子管的放电,使得控制台整个地的电位上升,导
致上位机电脑蓝屏,此时中子管将无法受到控制,系统异常。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本系统将该芯片换为TD301D232H隔离232通信芯片,原理图如图3.5所示。
    TD301D232H模块,是一款隔离RS232通信模块,它可以将TTL电平转化
为232电平,实现串行通信的隔离。该模块使用方便简单,稳定性强,符合中子
发生器控制台设计的需要。

楼主:
    在中子发生器测试过程中,操作人员需要实时记录中子发生器系统在线运行
时间和中子管的使用时间,这有助于后期系统的维护和中子管寿命的检测。本文
采用W25Q64这款芯片来实现此功能,该芯片是一个带有SPI通信的大容量Flash
芯片,拥有64Mb大小存储容量,它的擦写周期为lOW次,数据保存时长20年
[42]。在供电上,支持供电电压2.7-3.6V,可使用STM32内部供电。
    本系统采用STM32内置SPI接口SPI3对W25Q64进行读写操作,CS线接
了1 OK的上拉电阻至3.3V,保证系统默认情况下SPI通信无使能。W25 Q64外
围电路原理图如图3.7所示。

楼主:
    中子管有6路电参数需要中子发生器系统实时采集和检测,分别为:储存器
电压和电流、离子源电压和电流、加速极电压和电流。考虑到STM32内部集成
有3个12位的ADC模块,每个模块共用多达21个外部AD采集通道,故本系
统采用STM32内部的ADC模块来实现AD采集功能。
    STM32片上集成有两个12位DAC转换器,但由于系统需要三路DA输出
来控制储存器、离子源和加速极电源,无法满足控制需要。为了解决整个问题,
本系统采用定时器产生PWM波的形式产生3路占空比可调方波,再利用低通滤
波电路将PWM波转化为直流信号,达到DA输出功能。具体做法:当上位机输
入一定数字量后,STM32接收到控制指令,通过改变定时器比较寄存器的值,
继而改变PWM波输出的占空比,在经过二阶有源低通滤波器后变为直流信号,
实现数模转换。

楼主:
    辅助驱动板主要由隔离电源、光电隔离和电压放大等模块构成。其辅助驱动
板主要实现以下功能:
      (1>实现储存器、离子源、加速极三路驱动电源的电隔离。
    (2>采集储存器、离子源、加速极实时运行的电压电流信号。
      C3)实现储存器、离子源、加速极驱动电源的设计。
    辅助驱动板结构如图3.11所示,辅助驱动板实物图如图3.12所示。

楼主:
    脉冲电路板是脉冲中子发生器控制台设计的核心,它可以产生。-1 OOKHz多
路可调同步脉冲波形,用于离子源触发和中子管的同步,其结构框图如图3.13
所示。脉冲电路板由FPGA芯片、电源模块、下载电路、脉冲升压模块及隔离模
块组成。
    各功能模块的作用:
      C1) FPGA芯片为脉冲控制芯片,主要作用有:与STM32进行正常的SPI
通信;产生系统所需要的多路可调同步脉冲。
      (2)电源模块提供FPGA正常工作所需要的电压。
    C3)下载电路固化FPGA工作运行的Verilog程序。
C4)隔离模块实现脉冲电路与中子管、脉冲电路与多道采集卡之间的隔离。

楼主:
    随着芯片技术的不断发展,FPGA从胶合逻辑到算法逻辑再到嵌入式系统,
它的内部集成了越来越多的处理器和功能[[43]。可以说它改变了半导体产业,同
时也获得了协处理器的名称。与CPU不同的是,FPGA的并行处理体现在逻辑
单元的并发性和流水线的处理方式上,这就使得脉冲同步的实现成为可能。
    本项目组早期的脉冲控制电路采用EPM 1270T 144C5这款CPLD,它拥有
1270个逻辑单元,144引脚封装,可以实现简单的脉冲输出功能。在系统加入
Modbus协议或SPI协议后逻辑单元己严重不足,不足以进行脉冲中子发生器控
制系统的深层次研究[[44]。本系统选用Cyclone IV E系列的EP4CE6E22C8N这款
芯片作为脉冲电路的控制芯片。它的最大用户I/O口有179个,可使用逻辑单元
达到6272个,通用PLL2个,支持商业和工业温度等级,稳定可靠,满足项目
需求[45]

楼主:
    FPGA最小系统设计是脉冲中子发生器控制系统的核心,它直接影响系统的
整体性能。考虑到项目需要,本项目组对EP4CE6E22C8N这款芯片设计了最小
系统,如图3.14所示。
    EP4CE6E22C8N这款芯片的最小系统和普通的FPGA略有不同,它需要
3.3V, 2.5V和1.2V三路电源进行供电。值得注意的是,FPGA的145号引脚在
原理图中并未画出,它是芯片的中心引脚,需要与地相连接,否则系统运行异常。

楼主:
    EP4CE6E22C8N最小系统需多电源供电,它外接有2.5V的PLL模拟电源、
1.2V的PLL数字电源和3.3V的I/O供电电源。本设计采用芯片AMS1117
3.3ID 143 5产生3.3V电压,采用芯片AMS1117 2.5 0837产生2.5V电压,采用芯
片AMS1117 1.2H1418产生1.2V电压。直流供电模块如图3.15所示。

楼主:
    由于在整个控制系统中离子源触发脉冲需要++15V的脉冲触发信号,这就使
得我们需要将3.3V输出脉冲进行相应的转换。本系统使用DG412芯片来实现复
合脉冲从3.3V至15V电压的转化,原理如图3.16所示。考虑到电路板大小的问
题,本系统将该模块移至辅助驱动板中实现。

楼主:
    中子定标器是一个单位宽度的标准核仪器插件,具有定时特性,即输出脉冲
与输入脉冲之间存在确定的延迟。它不但可以作为一般的定标器来使用,也可以
在时间测量系统中用于脉冲幅度的分析[[46]
    本文设计的中子定标器用于远程计数中子脉冲个数,它具有不占CPU时间、
自带数字滤波器两大优势,且采集到的脉冲个数与核仪器一三路定标器相比较误
差不大于5%,满足核仪器标准,其结构框图如图3.20所示。中子定标器电路由
电源模块、放大电路模块、比较电路模块、单稳态模块及DA输出模块组成[[47]
    各功能模块作用如下:
      }1)放大电路实现了将4路外部脉冲转换为正电压的模拟信号。
    C2)快速比较模块完成了对脉冲的阂值选择。
      C3)单稳态触发器将脉冲上升沿进行了一定时间的延迟。
      C4) DA输出模块提供了比较器的阂值。
      CS)主控芯片协调整体电路运行,主要作用为:利用内部的计数器进行脉
冲个数采集;与上位机进行通信。
(6)电源模块提供整个电路的供电。

楼主:
    本系统需要多电源供电,分别为+SV和士12V供电。一方面,+5V供电经过
三端稳压芯片1117-V3.3产生3.3V电压给STM32主控芯片供电。另一方面,考
虑到外部中子脉冲信号电平范围为一lOV OV,故系统将SV电压经过电源芯片
WRA0515S-3WR2得到士12V电压,用于中子定标器外围电路供电。中子定标器
士12V供电模块如图3.21所示。

楼主:
    为了满足实验室的需求,系统设计了两种方案:第一种,若外部脉冲信号为
正电压信号,则将P10的3,2引脚相连接,放大电路采用同相跟随电路。第二种,
若外部脉冲信号为负电压信号,则将P10的1,2引脚相连接,放大电路采用反相
放大电路。
    考虑到外部中子信号脉宽较窄,频率较高,需要用高速运算放大器来实现放
大器功能,故本系统选用LM318这款芯片来实现。它的压摆率是SOV/us,增益
带宽为1 SMHz,适合对于频率稍高的信号进行放大,满足本系统要求。放大电
路原理图如图3.22所示。

楼主:
    从探测器出来的中子信号,在经过放大电路后,下一步就是进行阂值选择。
DA1电压值是由主控板直接送出的DA控制信号,它的电压范围为OV 3.3V,考
虑到从放大电路出来的信号电压范围为OV lOV,远大于比较器的输入电压,故
我们将信号幅值降低为原来的1/3后送入比较器中与DA信号进行比较,实现阂
值选择。
    本系统选用6引脚LMV761比较器芯片,它是一款具有推挽输出的低电压、
精密放大器,输入失调电压0.2mV,输入偏移量1mV,传播延迟120ns。比较电
路如图3.23所示。

楼主:
    考虑到外部中子信号脉宽较窄,频率较高,需要用高速运算放大器来实现放
大器功能,故本系统选用LM318这款芯片来实现。它的压摆率是SOV/us,增益
带宽为1 SMHz,适合对于频率稍高的信号进行放大,满足本系统要求。放大电
路原理图如图3.22所示。

楼主:
    中子信号在经过比较电路后,变成脉宽较窄的脉冲信号(无周期信号),如
何让单片机采集到较窄的脉冲信号,成为本电路的设计要求。本系统采用单稳态
触发器74HC 123这款芯片,它有多种工作模式,如表3-3所示。本系统选用最
后一种工作模式,即A接地,B接VCC}  Ra接比较器输出信号。当引脚检测有
上升沿时,会输出一个可调控脉宽的脉冲信号[[48]

楼主:
    74HC 123单稳态电路可根据外部电路的电阻和电容来调节单稳态时间,本
系统根据实际需求,经过多次实际电路测试后,选用电阻阻值为10欧姆,电容
值为0.1 uF o  74HC 123典型电路如图3.24所示。

楼主:
    中子定标器采用STM32内置的DAC模块来实现DA输出功能。它的DA模
块分辨率可达到12位数字信号,输出电压范围为。-3.3V,调节精度为0.8mV}
满足定标器的设计需要。
    STM32F 103系列单片机有两个DAC通道,分别为引脚PA4一通道1和PAS-
通道2。本系统将两个DAC引脚连接至比较器的一端,进行电压比较,实现对
4路脉冲信号的阂值选择。

楼主:
    离子源触发脉冲是中子发生器控制系统进行模式选择的关键部件,需要使用
者实时监测脉冲是否正常。传统的示波器不能满足远距离监测脉冲的功能,且体
积大、携带不便。考虑到这些问题,本文基于S TM32F 103 VET6最小系统提出了
一种便携式远程波形监测仪设计方案,用于脉冲中子发生器控制系统离子源触发
脉冲的监测。本文设计的远程波形监测仪结构框图如图3.26所示,它的硬件由
USB模块、接口模块及STM32最小系统构成,可采集0-3 . 3 V }  0-1 OKHz的任意
波形信号。各模块功能如下:
      (1) USB模块用于波形监测仪与上位机进行正常的USB通信。
      (2)接口模块是示波器电路板和外界信号进行交互的通道。
      C 3 ) STM32最小系统是整个系统进行处理和发送数据的核心。

楼主:
    STM32F 103 VET6内置有USB控制外设(不含OTG功能),可用于制作
USB设备,无需外接,使用方便[[49]。其主要特性如下:
      (1)符合USB2.0全速设备的技术规范,速度为12Mb/s o
      C2)可配置1-8个端点,其中这8个端点均为双向端点,若配置为单向端
点,可配置16个。
      C 3) CRC生成/校验,反相不归零(NRZI)编码/解码和位填充。
    C4)支持同步传输。
      CS)支持批量/同步端点的双缓冲区机制,为实现USB存储器提供技术支
持。
      (6)支持USB挂起/恢复操作,降低功耗。
    STM32内部集成的USB收发器,它的作用和CAN的收发器作用类似,主
要负责一些协议相关的数模转换工作和设备接入检测功能。

楼主:
      (1)主控板电路以STM32为主控芯片,TD301D232H为串口通信芯片,实
现对控制台的监控和控制。另外,主控板还外置有ESP8266 Wifi模块和W25Q64
计时模块。
      C2)驱动板电路是系统的辅助电路,以二阶有源低通滤波电路和放大电路
构成,主要实现AD采集和DA输出功能。此外,驱动板电路也起到系统供电和
隔离作用。
    C3)脉冲板以EP4CE6E22C8N为控制芯片,DG412为离子源触发电平转
换芯片,IS07240为同步脉冲输出芯片,实现了脉冲中子发生器单一脉冲和复合
脉冲模式的硬件设计。
      (4)中子定标器以STM32为控制系统,LM318, LMV761, 74HC123为中
子脉冲采集芯片,实现了中子的实时计数。
      CS)远程波形监测仪以STM32为控制器,利用内部的USB收发器及外置
放大器电路,实现了实时波形采集和简易波形输出功能。

楼主:
    主控电路板作为系统的硬件核心,协调着整个系统的运行,是软件系统的核
心。STM32主控程序功能如下:
      C1)采集6路中子管内部电参数,即储存器电压和电流、离子源电压和电
流、加速极电压和电流,将其写入相应的数组中,不断循环执行。同时,等待上
位机发送上传指令,将采集数据显示至上位机。
      C2)控制3路PWM输出,即控制储存器电流、离子源电压、加速极电压
三路电参数。在接收到上位机的PWM输出命令后,系统会根据指令改变相应的
寄存器值,实现波形占空比可调功能。
      C3)利用SPI通信实现主控电路控制FPGA产生不同的脉冲时序,达到中
子发生器模式选择的目的。若设置为直流模式,只需要FPGA产生恒定的高电平
即可;若设置为脉冲模式,FPGA产生可调控的同步脉冲波形。
      C4)记录中子管累计运行时间和中子发生器控制系统在线使用时间。STM32
控制系统从上电开始计时,若离子源电流大于100mA,则每过一分钟写Flash一
次,实时记录中子管累计运行时间;中子发生器在线运行时间在控制台开电复位
后实时记录。
      CS)采用FreeModbus通信协议与LabVIEW上位机进行通信,保证系统运
行的稳定性。
      C6)由LabVIEW上位机进行设置,调控主控电路板外置I/O口的高低电平,
进而控制离子源的电源开关。
    主控电路板程序主要包括以下子程序:ADC采集程序、PWM输出程序、
DART串口通信程序、FreeModbus协议移植程序、计时程序、FPGA控制程序、
I/O口设置程序。主控电路板软件流程如图4.1所示。

楼主:
      (1)首先是对STM32系统初始化,如:DART, ADC, Flash、定时器、PWM
初始化。
      C2)进入定时器中断,完成以下操作:采集储存器电压、储存器电流、离
子源电压、离子源电流、加速极电压、加速极电流;实时等待是否有Modbus指
令,若有命令,则进行命令解析,否则继续等待;实时记录中子管运行时间和中
子发生器运行时间。
    C 3 ) Modbus协议响应后,进行相应的读写操作,并回传Modbus命令数据。
      C4)等待上位机发送调控命令,进入Function函数,实现如下功能:调节
或读取保持寄存器值,如储存器电流、离子源电压、加速极电压等;读取输出寄
存器值,如储存器电压、中子管累计时间、中子发生器在线运行时间的读取;调
节或读取线圈值,如离子源开关、直流/脉冲开关、单一/复合开关。
      (5)循环步骤40

楼主:
    4.1.1 AD采集程序
    STM32有3个12位的ADC,每个ADC共用21个采集通道,且可以使用
DMA方式进行数据采集。本程序除了采集中子管的6路电压,还预留出7路AD
采集通道,方便以后使用。
    AD采集程序包含引脚的初始化和AD采集初始化两个程序。引脚初始化程
序将引脚设置为模拟输出模式,并为其配置时钟。AD采集初始化程序功能主要
分为两部分:DMA配置和AD采集方式选择。
    DMA,是一种减轻CPU工作量的数据存储方式,因而被广泛应用[[50,51] o DMA
方式是点对点的数据转移,无需内核的参与,显然,DMA方式效率更高。本系
统使用DMA方式进行AD采集,采集周期约Suso
    4.1.2 PWM输出程序设计
    STM32F 103 VET6自带有两路DAC模块,由于本系统需要控制三路电源,
所以系统舍弃了自带的两路DAC模块,改为用定时器产生不同占空比的PWM
波形,后经过二阶有源低通滤波器转化为直流电压,进而控制中子发生器三路电
源。
    当上位机向STM32发送PWM输出指令时,系统会先将命令进行解析,然
后对应的修改相应寄存器值,实现控制三路电源的目的。若通讯成功,下位机会
在调节后向上位机返回调节完的步数和电压值,确保了DA输出的正确性。其程
序设计流程图如图4.2所示。

楼主:
    STM32在接收到上位机工作模式选择命令后,通过SPI通信将命令传递给
FPGA,  FPGA由解析函数将数值依次赋值给相应寄存器,产生离子源触发脉冲
和对应的同步脉冲,从而实现控制台模式的选择。中子发生器控制系统有四个开
关:单一/复合开关、直流/脉冲开关、离子源开关和加速极开关。离子源开关是
硬件开关,主要控制离子源电源电路是否输出电压;加速极开关是上位机软件开
关,是上位机确保用户操作规范的一种措施;单一/复合开关和直流/脉冲开关是
下位机软件开关,用于中子发生器控制系统工作模式的选择。
    工作模式选择程序设计实现了上位机经过STM32来控制FPGA模式选择的
功能。它有三种模式:直流模式、单一脉冲模式和复合脉冲模式。在不同的模式
下,离子源触发脉冲和同步脉冲输出会发生相应的改变。离子源模式选择程序框
图如图4.3所示。

楼主:
    FreeModbus函数众多,逻辑复杂,但使用者在移植时无需关心内部的逻辑
结构,只需注意关键的C文件加以修改,即可移植。关键的C文件有:porttimer.c,
portserial. c和function. c。不同的版本对于function. c有不同的命名。
    Potttimer. c文件用于配置Modbus通信的串口及其中断;portserial. c文件用
于配置Modbus通信所使用的定时器;function. c用于Modbus数据收发及解析功
能。其中最为重要的是function. c,它将Modbus协议数据和内存数据关联起来,
从而实现上位机来控制单片机寄存器、线圈功能[[52]
    function. c内包含有对保持寄存器、线圈和开关的读写操作,对输入寄存器
的读操作。本系统主要使用线圈、保持寄存器和输入寄存器。

楼主:
    为了记录中子发生器控制系统的在线运行时间和中子管累计运行时间,系统
需要设计计时程序来完成此功能。本文利用Flash W25Q64这款芯片来记录时间,
确保了数据掉电不丢失。记录设备运行时间和中子管累计时间原理如图4.4所示。
    具体过程:首先STM32对W25Q64这款Flash芯片和一个通用定时器进行
初始化,等待离子源电源的产生。当离子源电流大于100uA时,打开通用定时
器,读取Flash内部地址为0x08070000和0x08070002两处的值,将两值转化为
32位数据,再累加当前定时器时间,获得中子管运行时间,从而实现记录中子
管工作时间的功能。由于Flash芯片W25Q64采用SPI通信协议,因此需要设计
SPI通信来实现对该芯片进行读/写操作。

楼主:
    早期中子发生器控制系统使用无校验、自定义式通信协议,在工业测试中经
常出现通信异常、死机等情况。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系统采用FreeModbus协
议作为系统的通信协议。
    FreeModbus协议是针对嵌入式应用的通用Modbus协议,它不仅使得数据发
送变得稳定、可靠,而且使得系统可应用232-485通信方式来对控制多个下位机,
节省了串口的使用。
    主控板程序预设函数名及内容:
    一、模式:RTU
    二、设备地址:OSH
    三、设备型号:DSWLLQ001
    四、波特率:9600
    五、默认设置:maichong zhiliu=0(直流),fuhe_ danyi=0(单一),LZY一EY=1(离
子源开关开),脉冲1高电平:1 ms,脉冲1低电平:1 ms,脉冲2高电平:0.01 s,
脉冲2低电平:O.Olso
    命令表1:  COx04、只读)
    输入寄存器:30个,包含有AD采集值和系统时间
    起始地址:0x0000

楼主:
命令表2:  COx03,
保持寄存器:50个,
起始地址:0x0003
0x06, 0x10;可读,可写)
32位寄存器为FPGA寄存器设置,16位为DA设置

楼主:
    从探测器出来的脉冲信号,是一种负电压、脉冲宽度较窄的无序信号,它需
要经过处理才可被单片机采集。处理方法可分为以下几种:第一种是脉冲计数,
即把所需要的脉冲数量进行记录。第二种是脉冲幅度分析,即按照脉冲幅度的不
同,进行计数,从而得到脉冲幅度谱。第三种是脉冲信号时间分析,即测量脉冲
信号之间的时间间隔关系。本文设计的中子定标器是按照脉冲幅度进行脉冲计数
的,可以采集在不同时间不同幅度下脉冲数量的总和,使得中子数实时测量更为
方便。
    中子定标器的核心芯片为STM32F103VET6,旨在采集He-3探测器引出的
负脉冲个数,是实现在直流情况下中子发生器闭环自动化控制的一个必要环节。
中子定标器程序设计主要实现以下功能:
      C1)利用片内4个通用定时器的计数单元,在不占用CPU的同时采集4路
外部脉冲个数。
      C2)实现两路DA输出功能,用于比较电路阂值的设置。
      (3)加入了FreeModbus协议,设置中子定标器的从机地址。
    中子定标器程序包含以下子程序:系统初始化程序、定时器计数单元程序、
通用计数器程序、FreeModbus功能函数、阂值选择程序等。中子定标器程序流
程图如图4.5所示。
    其主要运行流程如下:
      C1)系统初始化(定时器初始化、DA功能初始化、计数单元初始化、中
断初始化等),设置4路计数溢出标志(考虑到系统自带的计数单元是16位的,
只能实现65536个脉冲计数,故本文设计32位的计数单元,溢出后低16位自动
清零,高16位加一)。
      C2)根据采集时间来记录外部脉冲信号上升沿个数,系统将其存入相应的
寄存器中。
      C3)等待上位机发出Modbus指令(调控DA输出指令或读取采集脉冲个
数指令)。若为调控DA指令,系统将调节DA输出,进行阂值选择;若为读取
采集脉冲个数指令,则将当前采集到脉冲的个数发送至上位机,并清空相应的寄
存器。
      (4)循环3命令。

楼主:
    单片机进行脉冲计数大致有三种方式:第一种为中断计数,即配置好外部上
升沿触发中断引脚,来进行脉冲计数;第二种为定时器捕获计数,即利用定时器
的捕获单元进行脉冲采集;第三种为本文所使用的方法,以外部脉冲信号作为定
时器的时钟信号,利用定时器内部的计数单元进行外部脉冲采集。前两种方式有
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需要单片机CPU不停的进入中断来采集脉冲,这无疑增加
了CPU的使用率。由于中子管发射出中子后,或多或少对于电路会有干扰,若
使用前两种方式,则会造成采集到的数据波动性较大,与实际不符。本文使用定
时器内部的计数单元,无需CPU处理,只在计数溢出时进行中断控制,大大增
强了系统的可靠性。
    此外,我们在采集脉冲信号的同时,加入了数字滤波器,滤除了一些高频杂
波信号,系统变得更加可靠。数字滤波器实现原理:本文的系统时钟fcK }T为
72Mhz,定时器时钟fDTS为72Mhz,由于我们给入的ExtTRGFilter因子为0x5,
采样频率fSAMPLING=36Mhz,   N=8,此时若外部信号的杂波频率高于4. SMhz,则
滤波器将该杂波移除。

楼主:
    FPGA在上位机的调控下产生用于中子爆发和全谱采集的时序,这些时序必
须是同步可调的,否则多道采集卡无法采集到正确的脉冲中子能谱。故实现同步
脉冲时序,是本系统的重点。整体脉冲时序图如图4.9所示。其中,A1, B1代
表脉冲1左延迟时间和右延迟时间,A2, B2代表脉冲2左延迟时间和右延迟时
间,T1, D1代表复杂脉冲1延迟时间和对应脉宽,T2, D2代表复杂脉冲2延
迟时间和对应脉宽,T3 , D3代表复杂脉冲3延迟时间和对应脉宽,T4, D4代
表复杂脉冲4延迟时间和对应脉宽。

楼主:
使用labview 开发上位机界面的过程如下:

楼主:
    程序模块化是LabVIEW程序框图实现整洁、明了的必要方法。命令转
Modbus模块是进行Modbus通信的编码模块,它将用户指令转化为Modbus簇指
令,送入Modbus通信模块中,进行通信。命令转Modbus模块如图5.10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