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过压保护过压点的计算方法?

楼主(2019-07-06):
各位坛友,关于过压保护电路,电路的过压点怎样计算?下图为仿真图,当我更改和稳压管串联的电阻时,过压点就会变化。18V的稳压管,当对地串联电阻为100K时,当输入电压为16V时候,输出就保护了,后来我测量稳压管阳极处的电压,竟然有5.8V电压,这个电压分压,使得第一级处的三极管导通,导致提前过压。以下疑问:
1.为什么12V输入,稳压管阳极会有电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2.具体这样的保护电路,过压参数该如何计算呢?才能满足在各个温度条件下的过压保护呢?
3.下图是我更改参数后的值,大于18V,将会关断输出。
希望大家多多讨论。

网友A:
R3短接,R2改2k,然后微调调整R1的值,以得到想要的阀值

网友B:
稳压管具有一定漏电流,且稳压管分散性比较大,用稳压管来控制低输入阻抗的三极管,误差很大,难以准确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R3短接,R2改2k,然后微调调整R1的值,以得到想要的阀值

和R3关系不大吧,实际仿真就是R1 R2取舍 不好选择过压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稳压管具有一定漏电流,且稳压管分散性比较大,用稳压管来控制低输入阻抗的三极管,误差很大,难以准确控制 ...

是啊,确实这样,图片的参数,也是试了多组参数,才满足的参数,估计再考虑温度的影响就更不好选择了,不知道这个过压点有没有计算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R3短接,R2改2k,然后微调调整R1的值,以得到想要的阀值

OK 明白你的意思了,这样试参数,比较麻烦。有没有合适的计算方法?

网友C:
二极管+稳压管的效果会不会好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OK 明白你的意思了,这样试参数,比较麻烦。有没有合适的计算方法?

不好计算吧,只能根据二极管的伏安曲线去调电阻,本来这种方式就不是用在要求阀值精确的地方

网友D:
这样用稳压管是没有计算方法的,三极管的Vbe也有误差的,要调试的。最好是稳压管与电阻分压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稳压管的效果会不会好些?

二极管加稳压管?具体是指什么呢?为什么加上二极管会好点?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C: 意思是稳压管串联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计算吧,只能根据二极管的伏安曲线去调电阻,本来这种方式就不是用在要求阀值精确的地方 ...

是不需要精确,不过想选合适的值也比较麻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R3和R6用短路,C1和R5不接,R1和R2让ZD吃约1~2mA并且分压适当值。

R1 R2 假如吃1-2mA  那么R1 R2之和最大不能超过18K,这样选取电阻,会增加漏电流吧。小于1mA 会有什么风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用稳压管是没有计算方法的,三极管的Vbe也有误差的,要调试的。最好是稳压管与电阻分压分开。 ...

稳压管和电阻分开?怎样操作呢?具体电路是稳压管和电阻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E:
R3和R6用短路,C1和R5不接,R1和R2让ZD吃约1~2mA并且分压适当值。

“R3和R6用短路,C1和R5不接”,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0.5瓦的ZD12V耗电流1丶2mA时其端电压会接近标称的12V,若你要更省电,可以先测试ZD压降Vzd,最好选择Vzd ...

谢谢,这是个好方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余的,可以节省下來。

R3可以省略,C1考虑假如有外界瞬态的干扰,可以吸收瞬态的干扰,R5是为了给一个确认的低电平。在考虑范围内R3可以省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必C1因为还有C2以及Ciss(MOS管参数)。也不需R5因为下拉电平是由T1之集极电位(约0.4v以下)执行。
您可以 ...

恩恩,谢谢您,迟滞用三极管方式比较难实现呀。

网友F:
这个搞笑的电路能高压保护?。
居然还有人帮你计算。

网友A:
过压关闭是可以实现的,只是关闭速度有点慢

怎么才能快点关闭?

网友G:
这个lm2931行不,@lfc315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的,T1及T2两个射极相接再共用一个电阻接到地线。

哦哦,谢谢,我先考虑下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tl431吧

这样是不是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搞笑的电路能高压保护?。
居然还有人帮你计算。

哎,自己水平有限,设计不出更好的电路,实在惭愧,水平太差了。您能说下您的思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叶春勇

这种方法和图上方法区别不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压关闭是可以实现的,只是关闭速度有点慢

关闭速度慢?从哪里分析出来的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样是不是比较麻烦??

嫌麻烦就查一下LM2931。
用tl431,过压点,参考开关电源电压反馈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这个lm2931行不,@lfc315

lm2931输出电流太小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方法和图上方法区别不大呀?

这么说吧,拿停车来说,你的图是熄火滑行,我的图是踩急刹车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吧,拿停车来说,你的图是熄火滑行,我的图是踩急刹车

我拆过很多国内汽车电路,有汽车vcu在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我拆过很多国内汽车电路,有汽车vcu在用。

要看具体的应用吧;
做产品需要考虑的情况太多了,成本、功耗、适应性可靠性。。。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要看具体的应用吧;
做产品需要考虑的情况太多了,成本、功耗、适应性可靠性。。。 ...

100ma,如果5V省着点用,应该够的。
如果用了太多5v继电器,很多5Vled,就很冤。没必要设计在5V上。
单片机只管控制。电流应该还是够的。
如果用线性电源,低压侧电流太高,导致芯片温升大,质量是下降的。
这些只有批量电路才能看出来。
即使是开关电源,也要控制以下低压功耗,温升更小了。
半导体元器件一旦要考虑散热问题了,就会搞出很多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吧,拿停车来说,你的图是熄火滑行,我的图是踩急刹车

我的意思,从哪里看出这个速度慢?或者和什么电路对比,觉得这个速度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从哪里看出这个速度慢?或者和什么电路对比,觉得这个速度慢? ...

电路都给出来啦,自己琢磨一下;
MOS管的开关速度,跟什么有关?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哎,自己水平有限,设计不出更好的电路,实在惭愧,水平太差了。您能说下您的思路吗? ...

网友A:
过压关闭是可以实现的,只是关闭速度有点慢

网友G(点评):
怎么才能快点关闭?